[STM32F1] STM32100官方程序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错误

楼主(2015-04-10):
使用st官网下载的STM32100B-EVAL_Demo,把linker选项的config override default去掉勾报错,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1d4 bytes in <[0x20000000-0x20001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000).
然后重新勾上选择
\EWARM\stm32f10x_flash.icf
后能正确编译通过,为什么?
但是前后两个文件都是rom跟ram分配地址不变的

网友A:
这两个linker文件中对Flash和RAM的大小定义是不同的。
一个是8KB,一个是94KB。你看看代码里是否使用到超过8KB的RA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linker文件中对Flash和RAM的大小定义是不同的。
一个是8KB,一个是94KB。你看看代码里是否使用到超过 ...

可是看他们的ram都是0x20000000到0x20001fff的,都是8k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看他们的ram都是0x20000000到0x20001fff的,都是8kb

现在找到原因了吗?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
看了我手上的文件,不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找到原因了吗?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
看了我手上的文件,不是一样的啊。 ...

还是没找到,重新选回自带的那个linker文件10x-flash。icf了

网友(2017-08-10):
我来告诉你什么原因、、、这是动态内存  然后你肯定是()用多了,你把(()) 嵌套弄少点试试 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