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音圈电机的CW/CCW驱动

楼主:
实验室新买了个音圈电机和驱动器LCAM-5/15 Linear Servo Brush-Type Amplifier弄了好久run这个灯终于亮了,但是怎么都不动啊,速度和力矩模式都不行。1、我看手册上有说STARTUP AND CALIBRATION,难道使用前还需要校准吗?
cw/ccw模式程序就是一个高一个低吗,以前都是用的脉冲/方向模式,这个好像不行额。

附件是驱动器的手册,以前没用过音圈电机,感觉好多都不知道,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2015-04-13):
CCW和CW方式,其实就是两路方波,就是相位超前或滞后90°的问题,还有音圈电机的控制不是和直流电机一样吗?用过不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