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下mx6q的目录问题

楼主(2015-04-10):
大家好,我在uboot/board/freescale目录下发现几个和mx6相关的目录
Mx6q_arm2
Mx6q_hdmidongle
Mx6q_sabreauto
Mx6q_sabrelist
Mx6q_sabresd
Mx6sl_arm2
Mx6sl_evk
不知道这几个目录什么意思,有什么用,请大家讲解一下

网友A:
最近我也在看这个6q的uboot,这不同的目录应该是代表搭载6q这个CPU的不同板子的文件,例如mx6q_sabresd目录就是飞思卡尔开发板SABRESD.我是新手,希望共同学习交流

网友B:
同问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这些配置。个人想加入自己的配置信息,一直在找,不知怎样加入自己配置制作的板子信息?

楼主:
通过这几天查找资料,应该是按2楼所说的,代表不同型号的CPU,6q是6Quad,6d是6Dual, 6s是6Solo, 6sl是SoloLite。
但是Mx6q下又有好几个分项,
Mx6q_sabreauto
Mx6q_sabrelist
Mx6q_sabresd
这就不明白之间的区别了,自己先顶一下,
希望厂商专家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