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的温度测量仪器

楼主(2015-04-10):
我想做一个可以集成在手表里的数字温度测量仪器,要求体积小,精度高,功耗低。目前想采用的温度传感器是PT1000,可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可以嵌入到手表里,而且能感知温度的变化。也不知道要用什么C51内核的单片机,里面集成了A/D转换。而且体积够小。求各位大神给些提议!

网友A:
楼主的想法非常不妥,应该转用MSP430系列而非51,温度传感器应该用集成式的。

网友B:
看着就像学生娃的思路。;P

网友C:
集成芯片,直接使用

网友D:
51的很明显行不通,功耗太大,电池扛不住,arm、msp430可以考虑,节约成本可以用廉价型的pic等,功耗也可以做的很低,手表的温湿度一般要求不高,选个精度0.5的传感器就行了。本人以前用过pt1000,只要ad选好了,精度可达0.03左右的样子,但是体积较大,而且精度高的一般都是工控安防行业,消费电子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