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我用stm32(硬件IIC)读取MPU6050的从机HMC5883L的数据为什么不发生变化呢

楼主(2015-04-10):
我设置了HMC5993L的连续测量模式,然后通过mpu6050上的EXT_SENS_DATA来得到传感器的六个数据,然后用串口把数据发回电脑查看,但是数据只有一组,转动芯片也不会发生变化,掉电重新连接之后才会看到另外的一组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是飞思卡尔官方外部论坛,请尽量提和飞思卡尔芯片相关的技术问题。
关于ST的问题,你可以去ST的版块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