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路过,再说点二极管那点事儿....

楼主(2015-04-10):
曾经说过二极管的几个常用模型:理想二极管、恒压降模型、折线模型、指数律模型和小信号模型等。

关于恒压降模型,那个压降该如何取还是个问题。这里,结合几个实际器件的数据图表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
假设,二极管近似地满足指数律模型。先给个式子:

这里,r 是二极管的动态交流电阻。显然,其近似地仅与电流有关(假设VT确定,譬如为25mV)。

楼主:
一般认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7V,那么按照1N4001-7二极管的特性,看一下它的电流大概是多少。给个图:

近似为二十几毫安,可见 r 大概是 1 欧姆左右。

楼主:
现在再看看1N4148的数据图表:

在二十几毫安处,正向压降大概是 0.8V 左右。而 5mA 处,对应于 0.7V,此时 r 大概是 5 欧姆。

楼主:
再看个肖特基二极管1N5817-9:

按照二十几毫安处看,其正向压降都不到 0.3V。

楼主:
由此可见,虽然二极管有个所谓恒压降模型,其正向压降的具体取值还是有点讲究的。

楼主:
此外,按照上面所给的那个1N4148的数据图表,在 0.5V 处电流为 0.1mA。意味着 r 大概是250 欧姆左右。这离“恒压源”有点远。

网友A:
这些模型都是单一的类型,想要更准确的表达,还得是混合。。但问题是随之而来的计算量急剧增加。

仿真不只是有一般的数学模型,也有 TABLE 表达的模型。
更简单的是,如果你有准确的曲线数据(datasheet里的也可以),就能生成

网友B:
没人搭理我倒觉得不自在,连“阳春白雪”标签人家都懒得贴了
现在才学习二极管三极管基本特性,怎么说也晚了点儿,毕竟自身特性方向已经定型,20年前干嘛了

咋了,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就不能玩二极管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搭理我倒觉得不自在,连“阳春白雪”标签人家都懒得贴了
现在才学习二极管三极管基本特性,怎么说也晚 ...

此帖,跟那“阳春白雪”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看图(数据手册图表)说话....

这位,对那个所谓的0.5V的“恒压源”怎么看?

别说二十年前就用那0.5V了。

网友B:
0.5V附近很少有人做“恒压源”用,倒是问楼主,怎么老拿0.5说话,也不给出个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V附近很少有人做“恒压源”用,倒是问楼主,怎么老拿0.5说话,也不给出个理由 ...

这个别问我,去问K....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请看1N4148右下图,在25度C时有两段R較小,0.5V及0.7V两处,以0.5V更好,0.7V处较差也耗电。清问在一个 ...

不用看右下图(其实是一样的),其它的三幅图都是25度C条件。

请仔细看我在那些图上所标出的红线,并对照我给的那个 r 的计算式子。其中,0.7V处 r = 5欧,而0.5V处 r = 250欧。如此之明显的差异都看不出来?

我实在不明白你是怎么看出“有两段R較小,0.5V及0.7V两处,以0.5V更好”。说实在,关于此,一是出于好奇,二则是由于那厮特别提到了那段话我才受“启发”写了这几个贴子。

关于这个0.5V,我看已经没有再深入下去的意义了,因为相关数据手册中的图表都已经放在这里了(另一个帖中还有好几幅图)。

网友B:
没曾想教授级楼主对甘为学生者大费版面,这点儿我错了

@k5,你的观点方法认识似乎确有问题,请你把“自以为能说明0.5V问题
”的图表截来一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说下去别人家会以为我很笨,原本就用笨方法,把V-I图表全部用等差来图线,一看就出来那段类似直线,如果 ...

原图是对数座标,若是改成线性座标来看,曲线仍然是仅向一侧弯曲(二阶导数为正),所以△V/△I总是随I增加而减小。换言之,越靠曲线右边,曲线上升越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图是对数座标,若是改成线性座标来看,曲线仍然是仅向一侧弯曲(二阶导数为正),所以△V/△I总是随I增加 ...

补充一个,别让人挑了毛病——约0.8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