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产生相差180度的pwm

楼主(2015-04-10):
如图,我想产生这样的pwm波形,本来打算用死区来实现,但不知道是否理解错误,。1,死区只能加在互补通道上,2,互补脉冲都是相对于ocxref,而死区的插入并不是整体延时,而只是边沿延时。  ,占空比都变了。。。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stmf1能够实现不对称pwm输出,但是在参考手册并没有看到那(难道看漏了?),如果可以,请问怎么使用?不对称pwm如果能够实现,那么通过不对称pwm和向上(向下)计数配合,应该也能实现该功能,3q,求指教,给点思路~~~~~

楼主:
刚接触stm32f1系列mcu,看这个的定时器功能实在是略强大,略复杂那,头都看晕了,有没有人指点一番那

网友:
你这脉冲是要干嘛呢?是这脉冲是不是和SG3525一样

网友A:
瞎想的:
1、如果外加简单的组合电路,很容易实现。

2、看波形能不能变个形,适应定时器的功能。

3、用一个定时器触发另一个。

网友B:
你这波形的确要好好考虑一下.不能用死区.例如一个双向计数器
0-1000-0
通道1:小于5输出高.否则输出低
通道2:大于995输出高,否则输出低.

你找个中文手册,看中心对其模式

网友C:
波形应该是和定时器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D:
这有个现成的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15064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