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171)

楼主(2015-04-10):
26.5.8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有写访问的寄存器都可以随时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寄存器写保护,除了下列寄存器:

       。中断标志清除和状态寄存器(INTFLAG)
       。状态寄存器(STATUS)
       。数据寄存器(DATA)

      写保护是通过寄存器描述当中写保护属性来表示的
      当CPU暂停在调试模式时,所有的写保护自动禁止。
      写保护不能应用于通过外部调试器调试。请参考"PAC- 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

26.5.9 模拟连接

       不适用

26.6  功能描述

26.6.1 工作原理

       SPI是高速同步数据传输接口。它允许在设备和外设之间快速通讯。

       SPI能选择主机或从机,SPI初始和控制所有数据传输。SPI是单缓冲传输,双缓冲接收。当传输数据,当这次传输正在进行时,数据寄存器能调入下一个要传的字符。接收,这意味着数据转移到二级接收缓冲区在接待,接收器是准备接收下一个字符。

       SPI传输格式如下图,每个传输可含有一个或多个字符。字符长度是可配置的,可以是8或9比特。

      SPI主机必须初始一个传输,通过拉低一个期望的从机选择线(_SS)。主机和从机准备传输数据到它们各自的移位寄存器,并且主机产生串行时钟在SCK线。数据总是从主输出脚,从机输入线(MOSI)移位从主机到从机,并且从从机到主机在主机输入,从机输出线(MISO).主机标时传输结束是通过拉高_SS线。当每个字符从主机移出时,另一些字符从从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