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S232部分乱码,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2015-04-10):
波特率,停止位都是按仪器给出的要求设置,发送命令OK,回传数据如下(16进制):
AA 55 01 00 00 00 00 AA A4 80 3F 6B 48 7A 00 C0 78 44 75 73 00 00 00 A0 41 75 73
对照ASCII码对照表转换,     6B 48 7A分别是kHz, 75 73分别是us --这部分正常,
但是前面的数值就不知如何进行转换??大伙路过给点建议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前面的数值就不知如何进行转换。。。。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数值就不知如何进行转换。。。。什么意思?

就是hex转换ascii,单位部分都正常转换过来了。数据部分就成了乱码,不知道如何。。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伙帮忙看看...

网友A:
搞不懂发帖的意思。

这些“乱码”,究竟是接收错误造成的,还是数据正确、但不知道怎么解释?

如果是前者,就要查硬件和程序,但 LZ 没有给出哪怕一条已知条件,

如果是后者,更没人知道了,协议千变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发帖的意思。

这些“乱码”,究竟是接收错误造成的,还是数据正确、但不知道怎么解释?

嗯,说得是。我本意就是要反推协议,因为正确的数据在仪器上有显示的,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单位都很顺利的转换过来了,那数据部分是如何转换的呢?

网友B:
根据你仪器上的显示分析吧

网友A:
实验法:固定知道的字节,人工输入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推断。

网友C:
应该是厂家的自定义协议吧;

网友D:
楼主是要把16进制数据翻译成具体表示什么意思吗,有相关协议吗?

网友E:
乱码我的经验了,我的经验乱码是时钟没有配置对。

网友F:
又是搞**的。。。。。。

网友G:
瞅一下仪表上当时显示的啥数据先。

楼主:
自己再顶~~,大家再帮忙研究研究...非常感谢

楼主:
都沉下来去,,,我用的是优利德UTD2102。看看哪位仁兄知道的就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