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uart设计缺陷

楼主(2015-04-11):
我使用stm8s003f的UART的TX发射口时,想通过外部上拉电阻确定与外部IC通信的电平,可是我一但使能发射允许,TX口的电不是由外部上拉电阻决定了,也就是开漏没有关掉,不知大家有遇到没有,如果是IC的问题,那要与外部IC通信,电平转换就很麻烦了

这是手册上的
                原话1: "UART_TX:串行数据输出。当发送器被禁止时,输出引脚状态由其GPIO端口配置决定。当发
送器被激活,并且不发送数据时,TX引脚处于高电平。"
               原话2"考虑到要达到最佳性能,SPI输出引脚必须设置为上拉,快速摆率。UART_Tx可以被配置为或
者是上拉或者是开漏带外部上拉来实现多从机的配置。"

结论:当开启了发送后,按道理可配置为开漏输出呀,这时TX口的电平由外部上拉电阻决定,可是实际相反

网友A:
那你实际上拉到多少V呢?

楼主:
拉到5v,003贡电本身也是5v,但我外部通信ic口只能承受3.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到5v,003贡电本身也是5v,但我外部通信ic口只能承受3.3v

硬件接错了。应该上拉到3.3V的。

楼主:
我用外部上拉电阻到3.3v.,结果电压为5v,但我是开漏输出方式,一但开启发射允许,就升到5v了,大家不信可试试

网友C:
看英文的datasheet,中文的没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