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覆铜问题求解,铜把焊盘和过孔覆盖了

楼主(2015-04-11):
大神们,Pads覆铜碰到问题了。如图,绿色的都是GND网络,小圆点是过孔. 但是覆铜之后铜直接把过孔覆盖掉了,旁边元件的焊盘也给覆盖掉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说这是显示问题,PCB做出来还是能看到过孔和焊盘的?

楼主:
图片怎么挂了。。就是这两个图片。

网友A:
你这个是原则问题,你现在设置的是过孔覆盖,你可以选择方式
你看第二个图 可以选择那种链接,过孔覆盖性能好 就是散热快。

网友B:
这是什么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原则问题,你现在设置的是过孔覆盖,你可以选择方式
你看第二个图 可以选择那种链接,过孔覆盖性 ...

谢谢大哥!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我有两个问题不太理解。
如果设置过孔覆盖的话,那孔中间还有电镀吗,还能连接top层和bottom层吗?我传的图里面过孔全部被遮住了。比较担心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第二张图片里面元件GND引脚的焊盘也被完全覆盖了,那元件不是就焊不上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用什么软件画的?????

用的Pads呀:lol

网友B:
哦哦,没用过,我现在用的是cadence里的pad.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没用过,我现在用的是cadence里的pad.designer

;P你知道这个问题吗。如果选择过孔覆盖,过孔的电镀还在吗?会不会绿油直接把过孔给盖住了,然后top层和bottom层就不相连了?焊盘选择过孔覆盖的话,会不会焊盘都被盖住了,元件就焊不上了?

网友C:
焊盘只是与大铜箔直接相连成一整块了,但焊盘没有被绿油盖住,是露出来的。过孔有没有被绿油盖住要看设计这个过孔时有没有绿油开窗。焊盘与过孔有没有被绿油盖住是要看SOLDERmask层。而不是看顶层。过我们学习群一起讨论吧,群内有将近1000人了。QQ群号看我下面的签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我有两个问题不太理解。
如果设置过孔覆盖的话,那孔中间还有电镀吗,还能 ...

不管怎么铺,属性不会变。所以过孔电镀和焊盘都还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铺,属性不会变。所以过孔电镀和焊盘都还在的。

你不出GERBER文件的吗?如果你会出那个就可以一层一层的看 很清楚明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只是与大铜箔直接相连成一整块了,但焊盘没有被绿油盖住,是露出来的。过孔有没有被绿油盖住要看设计这 ...

谢谢!懂了:victory: 这么说可以放心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铺,属性不会变。所以过孔电镀和焊盘都还在的。

好的懂了!:victory::victory: 之前是当心被绿油盖住之后过孔就不连接top和bottom了,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出GERBER文件的吗?如果你会出那个就可以一层一层的看 很清楚明了的了。 ...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 我画完板子之后用verify design检查,发现有好多连接错误,特别是如果两段传输线粗细不一样的话就会报错,如果有的地方打了孔也有报错,但是我反复检查了觉得确实没有错。请问这种情况可以不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 我画完板子之后用verify design检查,发现有好多连接错误,特别是如果两段传输线 ...

有图有真相,或者你可以上传文件看看。如果是芯片的画,间距错误  但是只要自己把握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连接错误应该就真的有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