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时钟最低可以配置为多少,怎么配置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实验,想让时钟频率降低以降低功耗,请问STM32怎么样可以将时钟频率降低到8M一下,最好是1MHz,  我看到 外部高速晶振的频率范围为4~16MHz,而内部时钟是8MHz,从时钟树上看,系统时钟好像不能降低到1MHz,请问有方法可以配置STM32F103的时钟到1MHz吗

楼主(2015-04-11):
请大牛指点,坐等.....

网友A:
看上面的时钟树可以;
你可以试验下看看;

楼主:
请问,怎么实验?        库函数中,AHB在哪设置的?

网友B:
8M可以,1M不可以

楼主:
STM32F103的是时钟不能降到1M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