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咨询stm32f030串口复用事宜

楼主(2015-04-11):
请问下,stm32f030串口1(48脚),分别在PA9 PA10/ PB6 PB7 各有一组,请问能否下载口固定接PA9 PA10,PB6 PB7作为通信口?

网友A:
内置的bootload的是使用PA9 PA10的,同一串口不能同时配置2组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bootload的是使用PA9 PA10的,同一串口不能同时配置2组IO

我意思是PA9 PA10只做下载口,其他PB6,PB7作为串口1与外部的的通信口,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PA9 PA10只做下载口,其他PB6,PB7作为串口1与外部的的通信口,可以吗?? ...

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PA9 PA10只做下载口,其他PB6,PB7作为串口1与外部的的通信口,可以吗?? ...

不是同个串口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