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磁芯垫绝缘纸和开气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11):
请问高频变压器磁芯垫绝缘纸和开气隙有什么区别,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垫纸容易控制间隙的距离,生产工艺会因此简单化。

楼主:
网上看了下说磨气隙的比较稳定,但如果气隙很小就不好控制,是不是呢

网友B:
垫纸(或其它非磁性绝缘物)通常也称其气隙。垫纸必须在磁路的中心和边缘都垫,例如EI形或者EE形磁芯必须垫心柱和侧柱,共垫三处。若是磁罐,则需要垫圆周,比较麻烦。
你所说的气隙,指不填充绝缘物的气隙,是磨床磨出来的,可以只磨心柱,这样漏磁稍小。但气隙一旦磨出,自己不能修改其大小。
稳定性并无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纸(或其它非磁性绝缘物)通常也称其气隙。垫纸必须在磁路的中心和边缘都垫,例如EI形或者EE形磁芯必须垫心 ...

之前想定做一款磁罐问过变压器厂家,说气隙太小只有几个丝不好磨,说垫纸效果一样,实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想定做一款磁罐问过变压器厂家,说气隙太小只有几个丝不好磨,说垫纸效果一样,实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

二者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想定做一款磁罐问过变压器厂家,说气隙太小只有几个丝不好磨,说垫纸效果一样,实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

垫纸和磨出气隙,效果是一样的,仅仅是垫纸漏磁稍大。
所谓漏磁,是指没有通过磁性材料,漏到铁芯外面的磁通。
不过,对这么小的气隙,漏磁可以忽略。

一“丝”通常是指0.01mm。厚度小于0.03mm的纸也不大容易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垫纸和磨出气隙,效果是一样的,仅仅是垫纸漏磁稍大。
所谓漏磁,是指没有通过磁性材料,漏到铁芯外面的 ...

PE保鲜膜的厚度一般在0.9丝到1丝之间(1丝=1/10毫米,即0.1毫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E保鲜膜的厚度一般在0.9丝到1丝之间(1丝=1/10毫米,即0.1毫米),

楼主在5楼说的是“气隙太小只有几个丝不好磨”。
几丝是多少丝?暂且算2丝。若是连0.2mm都磨不出,这磨床卖废铁吧。我手工锉也比0.2mm精度高,老tyw兄手工磨的那根丝锥也不能0.2mm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5楼说的是“气隙太小只有几个丝不好磨”。
几丝是多少丝?暂且算2丝。若是连0.2mm都磨不出,这磨床 ...

你被老T下毒了,1丝是0.01mm

网友D:
我觉得,垫片的硬度一般都比较低,比较容易压缩,温度变化的影响也大,不稳定。磨气隙的话,参数比较稳定。另外还有maychang说的漏磁问题,也是磨气隙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被老T下毒了,1丝是0.01mm

1“丝”是多少,各地可能不一致。
北方通常称“道”。但即使是同一个北京市,我也发现过1“道”=0.1mm和1“道”=0.01mm两种说法。结果我在说尺寸时干脆不带单位,而机械行业不说长度单位时必是mm,绝无例外,机械制图课本上就是这么教的。

支持。

网友D:
1丝米=0.1mm
1突米=0.01mm=0.1丝米=1个丝

会不会是楼主口误?楼主所说的丝,是几个丝米还是几个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垫片的硬度一般都比较低,比较容易压缩,温度变化的影响也大,不稳定。磨气隙的话,参数比较稳定。 ...

垫纸的话,当然要用比较硬的纸,较松软的纸用手稍一捏电感量就可以看出变化。
即使是用硬纸,我通常在垫好纸之后测一下电感量(纸上粘一点点脏东西电感量就不对),判断垫好后立即点一小滴502胶。502胶渗透性很强,固化也快,固化之后就不怕压缩了。
当然,这是小量制作时的办法,大量生产时不行。
磨气隙当然好,可是数量太少的话,厂家不给磨。自己磨则相当困难,不容易保证气隙均匀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垫纸的话,当然要用比较硬的纸,较松软的纸用手稍一捏电感量就可以看出变化。
即使是用硬纸,我通常在垫 ...

是的,我刚刚磨1000对PQ2620,工厂死活不肯磨,因为按单价算下来,才40元钱,还要调机。后来我加多100块调机费才肯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丝”是多少,各地可能不一致。
北方通常称“道”。但即使是同一个北京市,我也发现过1“道”=0.1mm和 ...

1丝为10μm

楼主:
看到各位前辈的回复,了解了很多。

楼主:
厂家说的1丝应该是指0.01mm,想定做的气隙厚度约在5-9个丝

网友E:
还有垫漆包线的。

网友F(2016-04-21):
我能开出微量气隙,电感还很稳

网友G:
营养好丰富啊,搭车问个问题:电感如果滴上502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导致电器性能改变?

网友H:
自己手工绕一般用纸,工厂加工一般用磨。

网友I:
气隙大的话,考虑扩散磁通对绕组的集肤损耗,超过磁芯中柱心尺寸一半时,可以考虑垫气隙或开分布式气隙以减小扩散磁通对绕组的损耗。如果气隙小则直接开气隙就好了,做过试验相同功率下垫气隙与开气隙产品温度相差2-3度,垫气隙还有一点漏磁要大些,过EMC时要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