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机头雷达对雷电有这么好的防护性?

楼主(2015-04-11):
飞机的机头雷达对雷电有这么好的防护性?
雷达前面不可能也安装一个金属板吧?
如果没有如何防雷?

楼主:
组图:冰岛航空客机雷达罩被闪电击穿 仍飞8小时
http://news.qq.com/a/20150411/006448.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p=2

网友A:
飞机飞在空中,除非位置特殊,否则处于等电位态,这一点跟地面的设备差别很大。即使处于雷雨云中,被雷击的部位和放电回路的位置也根本无法预判。所以,机载电子设备的防雷击设计与地面设备很不同,主要是靠自身的结构来提高抗力,金属质的机身蒙皮也有引流作用。

网友B:
雷达罩是绝缘材质,非金属的。一般不会击中

网友C:
法拉弟笼上,电弧深入孔洞的深度不大于孔的半径

网友D:
ls 几位都是专家.说的很对

网友E:
呵呵,看到雷达罩上突起的线条么,那就是防雷条!将雷电导向金属机身吖。

是的,就是这样。另外机翼后缘,有一排小黑色的棒子,那是放电刷

网友F:
厉害的时候啊

楼主:
虽然会被引流,但是雷电类似爆炸那么大的冲击力,雷达扛得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会被引流,但是雷电类似爆炸那么大的冲击力,雷达扛得住?

雷达根本不在那里,那只是个天线阵列,信号是通过导波管传输,爆炸顶个P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