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进入STOP模式对U盘操作有无影响?

楼主(2015-04-11):
一个项目使用F4并连接U盘作为数据保存介质,正常情况下U盘枚举Ok。
如果中间为了省电,F4进入STOP模式,唤醒后F4需要再次枚举U盘吗?
还是可以继续原来的状态机。

Thx

网友A:
看待机时候模块被关闭不  没关闭的话应该usb唤醒就行

网友B:
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正常的话是唤醒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吧,楼主应该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