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合泰单片机问题 急 !!急!!

楼主(2015-04-11):
#include "HT66F50.h"

//************************宏定义*****************************
#define uint long int
//************************函数部分******************************
void init()
{
        _smod=0x01;                                                //选择FH作为系统时钟
        _adoff=1;                                                //关闭AD电源
        _acerl=0;                                                //定义AN0~AN7都不是AD输入引脚功能
        _tmpc0=0;        _tmpc1=0;                        //两个定时器组全部除能
        _tmpc0=0x02;        _tmpc1=0;                //TM0使能,TM1除能
        _cp0c=0x08;        _cp1c=0x08;                        //关闭两个比较器功能,并使COX为I/O功能
        _integ=0;                                                //中断除能

     //   _papu=0xff;                     //把a端口设为上拉
        _pac=0x00;                      //把a端口设为输出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_pa=0xfe;
               delay(10000);
                _pa=0xfd;
                delay(10000);
        }

}

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合泰的程序   想做一个闪烁的灯   但是两个灯总是同时亮,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先搞一个灯闪烁试试。

网友B(2015-06-25):
应该是 delay(10000)时间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两个IO波形,应该是有分开的。
delay(10000)  20ms内感觉上就是两个一起亮的。

网友C:
单层延时,算下时间看看,100MS以下,人眼根本分不出哪个先亮

网友D(2016-03-0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本来想led闪烁的,但长亮,用示波器看,闪烁周期为10us,人眼更本看不到,,,,,,,,尝试改延时长度,还是不变,逐步运行,发现根本就不进延时,设置中断也不行。。

网友D:
。。。搞了一下午,解决了。。延时那 变量i加个volatile,是IDE3000的V3编译器优化的问题

网友E(2017-11-09):
引用 网友F:
需要合泰MCU可联系我,涵盖合泰MCU所有型号,提供全程技术服务及选型辅助。国内与合泰合资开设的一级合法代 ...

加个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