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塘M054ZDN-无线充方案资料

楼主(2015-04-11):
特性
智能电源传输控制
5V DC 供电,符合Qi A5和A11标准
主控芯片Nuvoton M054ZDN,主频可达50MHz
PWM分辨率可达1/25Mhz
LED灯作为充电指示,BUZZ金属异物检测报警
最大输出效率:74.45%
动态功率调整
过温检测

系统描述
NVSP0006 Demo Kit 采用WPC规范中的A5方案,输入电源为DC-5V 2A,MOS电路使用全桥架构,通过两组互补PWM驱动,使线圈产生LC谐振,来传输功率信号。电力接收设备则通过耦合来接收功率信号,并将其身份认证和电源要求等信息反馈给电力发送设备,然后发送设备通过捕获、解码这些信息,调整PWM频率,以适应接收设备的电源请求。因此,电力发送设备只相当于一个听从者,并服务于电力接收设备。M054ZDN有5个PWM,其中PWM2和PWM3形成互补PWM对A,PWM4和PWM5形成互补PWM对B,PWM6作为接收数据捕获端。通过调整合适的死区时间,可以在避免MOS管短路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减小因PWM关断在MOS管上损耗的功率,从而改善充电效率. 技术交流可加QQ1292291339

网友:
NVSP0006 Demo Kit 采用WPC规范中的A5方案,输入电源为DC-5V 2A,MOS电路使用全桥架构,通过两组互补PWM驱动,使线圈产生LC谐振,来传输功率信号。电力接收设备则通过耦合来接收功率信号,并将

网友:
这就是说可以usb供电呀

网友:
这么强大的电流会不会损耗大

网友A:
如果能够实现温度变化充电就好了

网友(2016-07-27):
这个需要烤程序的吗

网友B:
不需要使用太贵的单片机,这个没有多大的系统复杂度。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的,主要是熟练那个PWM外设的操作,还有算法。

网友C:
,输入电源为DC-5V 2A,MOS电路使用全桥架构,通过两组互补PWM驱动,使线圈产生LC谐振,来传输功率信号。

网友D:
输入电源为DC-5V 2A,不知道转换后输出的会有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