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abresd用yocto编译后有uboot和kenel源码么

楼主(2015-04-11):
大家好:       最近在根据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手册指导,一次执行步骤如下:
$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0.17-1.0.0_ga
$ repo sync
$ MACHINE=imx6qsabresd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x11 -e x11
$ bitbake fsl-image-gui
在编译了一晚上后,出现了一些警告,但总算是没有错误,编译完后大概有30多个G,可是我在编译后的目录下面却找不到uboot和kenel源码?
只有一些镜像,还有一些文件系统,请问我是少了什么步骤么?还是获取源码的方式不对?

楼主:
我在fsl-release-bsp\build-x11\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linux-imx\3.10.53-r0\package\usr\src\kernel 和 fsl-release-bsp\build-x11\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linux-imx\3.10.53-r0\image\usr\src\kernel 这两个目录中找到了源码,但是编译有错,后来仔细看了下,发现很多目录下几乎是空的,少了很多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我在目录fsl-release-bsp\build-x11\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linux-imx\3.10.53-r0\git 下也找到类似源码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它的版本为3.2.0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急,在线等!!!

网友A:
像这种soc一般有开源的git来持续更新代码的,不建议使用原厂的自动化编译工具,你可以看看 https://git.kernel.org/cgit/

网友B(2015-11-13):
uboot,kernel 如果获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boot,kernel 如果获取?

好好看看文档里面有描述......

网友D:
首先要保证编译成功,如果编译成功则kernel source在fsl-release-bsp/build-x11/tmp/work-shared/imx6ulevk/kernel-source目录下面。u-boot我也没有找到,正在寻找中。

网友E:
我也顶,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F(2016-03-17):
bitbake -e u-boot |grep ^S=     (获得u-boot代码路径,进入后可修改)
bitbake -e kernel |grep ^S=     (获得u-boot代码路径,进入后可修改)

网友G(2016-06-24):
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吗?kernel和uboot在哪里找到?

网友H(2016-10-20):
按照大家说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源码目录。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编译过的痕迹呢。比如.o文件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