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RAM芯片IS61LV25616读操作时间特性求助

楼主(2015-04-11):
如上图,红色框内的-8,-10表示啥意思啊,没见到PDF内有相关的说明啊

网友A:
应该是和芯片的型号或后缀有关吧;

网友B:
下面的表里不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芯片的型号或后缀有关吧;

好像是的,我的芯片后缀是  -10T,不确定是不是这意思,按理PDF里应该要有说明的,谢谢版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