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编译问题

楼主(2015-04-11):
我的工程中包含这个文件:
#include "FXTH87xx02_Firmware_lnk.h" /* Used to link firmware routines to user code */
文件中内容如下:(部分)
#define JMP_MULT_SIGN_INT16    ((UINT16)0xE07B)
#define JMP_VREG_CHECK         ((UINT16)0xE07E)
#define JMP_PRECHARGE_VREG     ((UINT16)0xE081)
#define JMP_RDE                ((UINT16)0xE084)
#define JMP_ACCEL_CONT_START   ((UINT16)0xE087)
#define JMP_ACCEL_CONT         ((UINT16)0xE08A)
#define JMP_ACCEL_CONT_STOP    ((UINT16)0xE08D)

/* Fn definitions */

/* void TPMS_RESET(void) */
#define TPMS_RESET                  ((void(*)(void))(JMP_RESET))

/* UINT8 TPMS_READ_VOLTAGE(UINT16 *u16UUMA) */
#define  TPMS_READ_VOLTAGE           ((UINT8(*)(UINT16*))(JMP_READ_VOLT))

/* UINT8 TPMS_COMP_VOLTAGE(UINT8 *u8CompVoltage, *UINT16 u16UUMA) */
#define  TPMS_COMP_VOLTAGE           ((UINT8(*)(UINT8*, UINT16*))(JMP_COMP_VOLT))

/* UINT8 TPMS_READ_TEMPERATURE(UINT16 *u16UUMA) */
#define  TPMS_READ_TEMPERATURE       ((UINT8(*)(UINT16*))(JMP_READ_TEMP))

/* UINT8 TPMS_COMP_TEMPERATURE(UINT8 *u8Temp, UINT16 *u16UUMA) */
#define  TPMS_COMP_TEMPERATURE       ((UINT8(*)(UINT8*, UINT16*))(JMP_COMP_TEMP))

/* UINT8 TPMS_READ_PRESSURE(UINT16 *u16UUMA, UINT8 u8Avg) */
#define  TPMS_READ_PRESSURE          ((UINT8(*)(UINT16*, UINT8))(JMP_READ_PRESSURE))

问题是:在mian()函数中,我调用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文件中的任何一个函数,在进入debug模式运行后都提示错误信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000C (0x000C)() "(有的时候是0x0005或者其他数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各位高人给与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添加你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文件的路径呢?
project-> properties->C/C++ General ->path and symbols
include中添加你的头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添加你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文件的路径呢?
project-> properties->C/C++ General ->pa ...

我添加了,但是还是不行,我在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文件里自己写了个函数,对他进行调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调用他的函数就不行,有点搞不清楚:
#define JMP_READ_VOLT          ((UINT16)0xE003)
/* UINT8 TPMS_READ_VOLTAGE(UINT16 *u16UUMA) */
#define  TPMS_READ_VOLTAGE           ((UINT8(*)(UINT16*))(JMP_READ_VOLT))
像上面这样定义的函数是该怎么调用?他这样定义是什么意思呢?TPMS_READ_VOLTAGE ((UINT16 *u16UUMA)这个函数是一个有返回值的函数,他的函数提在哪呢?是不是他的返回值直接是存在地址0xE003中,我直接读出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但是还是不行,我在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文件里自己写了个函数,对他进行调用是没有 ...

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芯片呢?
还有你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头文件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芯片呢?
还有你FXTH87xx02_Firmware_lnk.h这个头文件是哪里来的? ...

我用的是FXTH870502DT1,这个资料是飞思卡尔代理商那边的一个工程师传给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XTH870502DT1,这个资料是飞思卡尔代理商那边的一个工程师传给我的。 ...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传感器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传感器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 ...

你好,在吗?我的这个问题我总感觉是从的warrior软件某个地方设置的不对,我从官网上下载的例程,头文件是"FXTH87xx11_Firmware_lnk.h" ,编译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只要进入debug模式,点击运行后,程序就会不继续执行,停止在我调用"FXTH87xx11_Firmware_lnk.h"文件中函数的地方,并提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FFFF (0xFFFF)()",请问您能帮忙给看一下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很着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在吗?我的这个问题我总感觉是从的warrior软件某个地方设置的不对,我从官网上下载的例程,头文件 ...

你好,因为我是kinetis的工程师,不是传感器的工程师。
所以你这个传感器的问题我也不熟悉。
不过,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查看下你对应的芯片和你实际下载的芯片是不是一致的,通常不一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因为我是kinetis的工程师,不是传感器的工程师。
所以你这个传感器的问题我也不熟悉。
不过,如果 ...

谢谢你的帮助,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以后就好了,所以初步怀疑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以后就好了,所以初步怀疑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

好的,焊接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有虚焊,还有就是烙铁温度不能过高,在datasheet规定范围内,否则可能会烫坏。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