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OS管驱动电路问题。。急急

楼主(2015-04-11):
。。。通过单片机输出PWM。。控制MOS输出 12V电压来达到控制制冷片的工作。。制冷片工作电压是12V。。。。由于我是新手。。没有写过单片机输出PWM的程序。。也不懂MOS 管的驱动电路。。所以只能求助求助了。。1、MOS管有没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呢?像我这种情况,应选用哪个好呢?
2、听说单片机IO口不能直接驱动MOS管。。要是用芯片,还需要什么隔离电路吗?
3、能举例一个芯片驱动MOS管的电路 吗?最终输出12V就够了。。:hug:

网友A:
用单片机来控制晶体管,晶体管c级接12v,再接个电阻,来驱动mos管,mos和单片机都要隔离到mos管的输出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来控制晶体管,晶体管c级接12v,再接个电阻,来驱动mos管,mos和单片机都要隔离到mos管的输出为地 ...

朋友。。能加个QQ仔细说说吗。。主要我是菜鸟。。有些得问具体才做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加个QQ仔细说说吗。。主要我是菜鸟。。有些得问具体才做得出来      ...

用户名就是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