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片机驱动数字电位计DS1267B的高地位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最近要使用一款数字电位计DS1267B,看数据手册上的时钟信号控制,用GPIO模拟了一个去控制数字电位计,但是却发现出来的结果很诡异,与自己说明书上看到的结果不一样,想问一下为什么
从时序图,芯片手册上看DS1267B bit0是选择通道,之后按照顺序是将bit1~bit16传输进去控制数字电位计,bit1~bit8是控制通道1,bit9~bit16控制通道0。  看数据手册应该是先将低位传输进去,再传输高位,所以程序上应该是
               for(i=0;i<8;i++)
                {
                                if(res_temp&(0x01<<i))
                                {        DS1267B_DQ_1();
                                    delay_us(1);}
                                else
                                {        DS1267B_DQ_0();
                                    delay_us(1);}

                                DS1267B_CLK_1();
                                delay_us(1);
                                DS1267B_CLK_0();
                                delay_us(1);
                }

但是这样编写,给数字电位计输入控制字 0,1,128,255。测得的电阻变化是无序的,倒是后来编程试了一下先将高位传输进去,再传低位,如下所示:
                 for(i=0;i<8;i++)
                {
                                if(res_temp&(0x80>>i))
                                {                DS1267B_DQ_1();
                                    delay_us(1);}
                                else
                                {                DS1267B_DQ_0();
                                    delay_us(1);}

                                DS1267B_CLK_1();
                                delay_us(1);
                                DS1267B_CLK_0();
                                delay_us(1);
                }
却发现输入0,128,255电阻变化是有规律的,貌似应该是这样控制数字电位计才对,但是我就不理解了,这样的话不就跟数据手册上写的不一样了吗?数据手册上应该不会出错吧,求解答,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2015-04-12):
额 看不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