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C1101的接收模块

楼主(2015-04-11):
在stm32中初始化SPI2接口后(这部分是从stm8中移植过来的),不能读取CC1101的寄存器信息(比如说版本号,零件号等等),只读到0x00.。。。有没有老师能够指点下:'(:'(:'(,卡在这里啦,不知道怎么开始啦。

网友A:
时钟太快了吧?
拿示波器看看SPI时钟;

网友B:
这个 说明没有读出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太快了吧?
拿示波器看看SPI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太快了吧?
拿示波器看看SPI时钟;

这个是spi的时钟波形4.494MHZ,小于CC1101的最大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spi的时钟波形4.494MHZ,小于CC1101的最大工作频率。
引用 网友A:
时钟太快了吧?
拿示波器看看SPI时钟;

这个是spi的时钟波形4.494MHZ,小于CC1101的最大工作频率。
mosi的波形

miso

miso

ness的波形

ness

ness

miso

网友C:
你的miso信号上有干扰,电平上不去,你看看是不是有强下拉了 另外,看看你的这个管脚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比如配置成gpio输出了

网友A:
最后一个波形怎么这么差啊;
多焊几块板子看看;
看你上面的波形,好像一直返回0X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iso信号上有干扰,电平上不去,你看看是不是有强下拉了 另外,看看你的这个管脚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

是的。。。是强制下拉了。。。原来stm8测试例程是GPIO_MODE_IPU,我移植到smt32后一直死在初始化,就把GPIO_MODE_IPU改为了GPIO_MODE_I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iso信号上有干扰,电平上不去,你看看是不是有强下拉了 另外,看看你的这个管脚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

是的。。。是强制下拉了。。。原来stm8测试例程是 GPIO_MODE_IN_PU_NO_IT 無中斷功能的上拉輸入,我移植到smt32后一直死在初始化,就把GPIO_MODE_IPU改为了GPIO_MODE_IPD

网友D:
没遇到  正常配置spi就通了

楼主:
前面问题好杂乱,当前我找到问题点了,但是不知道最终根源在哪里:CC1101的GDO1在CS拉低后一直是2.0V
左右,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应该是置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