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 使用IAREW7.4开发,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2015-04-11):
IAREW7.4  软件中的“Download And Debug”按钮 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仿真完后  复位芯片,程序又没有了,好像是没有烧写到Flash?请大侠支持一哈。

楼主:
原来是  debug  和  release  这个基本东西都没有搞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  debug  和  release  这个基本东西都没有搞懂。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有没有在options的debugger里面设置好,并且在相应的仿真接口里面选对你用的接口,比如SWD。

网友A:
楼主如果复位后程序没有了,你应该是烧录到RAM中了,你看下你的ICF文件,看看是不是RAM的,要改为Flash的,掉电才会不丢失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复位后程序没有了,你应该是烧录到RAM中了,你看下你的ICF文件,看看是不是RAM的,要改为Flash的, ...

确实是烧在RAM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有没有在options的debugger里面设置好,并且在相应的仿真接口里面选对你用的 ...

IAR不熟悉,还有Debug和Release 这个东西,Debug的结果就烧写在RAM中了,可能是楼下说的ICF的原因,还没有仔细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不熟悉,还有Debug和Release 这个东西,Debug的结果就烧写在RAM中了,可能是楼下说的ICF的原因,还没 ...

你好,关于link file的讲解,你可以参考这个网友分享的**,里面讲的还是很清楚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E5%85%A5%E9%97%A8

章节:逐步提高:ROM、RAM启动工作原理、ICF 文件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link file的讲解,你可以参考这个网友分享的**,里面讲的还是很清楚的:
http://bbs.21ic.co ...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已经解决:)

网友B(2015-08-27):
同样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link file的讲解,你可以参考这个网友分享的**,里面讲的还是很清楚的:
http://bbs.21ic.co ...

IAR 7.4的ICF文件没有区分RAM还是ROM,该怎么设置,我直接选择对应型号的ICF文件,发现只能下进RAM,复位后就没有了。KL26Z,板载下载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AR 7.4的ICF文件没有区分RAM还是ROM,该怎么设置,我直接选择对应型号的ICF文件,发现只能下进RAM,复位 ...

你把问题重新发个帖子出来吧,尽量不要跟在别人已结贴后面。

网友D(2017-03-14):
你好,我用IAR调试kea 128遇到一些问题,我能不能请教一下你

网友E(2018-12-10):
新手,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