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make运行时出现大量错误

楼主(2015-04-11):
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办?

网友A:
有可能你得换一个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得换一个编译器

换一个编译器是什么意思?重新安装一个m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一个编译器是什么意思?重新安装一个make?

gcc版本可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