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请教下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5-04-11):
我在网上查过很多人都说电调的控制pwm频率是50hz,但是我现在在用的XXD电调怎么用的450hz的?这和第一次行程校准有关吗?求解释。
我现在自己做的飞控已经飞起来了,以后想弄些好点的装备,总不能再用新西达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应该自己看马达的资料;
而不是听别人说;
别人说的也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自己看马达的资料;
而不是听别人说;
别人说的也不一定正确; ...

请问是马达的资料还是电调的资料?我之前看电调的资料全是讲那些比比比怎么设置的?要在官网找吗?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百度也找过很多次,希望论坛的朋友能帮帮我。我现在用新西达的电调一定要设置450hz,试过500不行200也不行。行程校准校准的到底是什么?是占空比的上下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马达的资料还是电调的资料?我之前看电调的资料全是讲那些比比比怎么设置的?要在官网找吗? ...

看电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