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请教关于P1020支持Ehernet IP的问题。

楼主(2015-04-11):
各位高手
我们正在P1020设计一款工业伺服控制器,想请教一下
P1020是否支持工业以太网Ethernet/IP 和 ProfiNet?
如果不支持的话,那位请推荐几款外围芯片。
如果支持的话,请问飞思卡尔是否提供相应的软件开发包?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好,

所有支持以太网的QorIQ、i.MX、PowerQUICC、Kinetis和ColdFire处理器都支持PROFINET IO控制器或设备。MOLEX PROFINET协议栈已经过移植,可以在QorIQ、PowerQUICC、Kinetis和ColdFire处理器上运行。见下图:

更多的信息可在飞思卡尔官网获得,进入官网点击“应用”->“数据连接”->“工业网络与现场总线协议”,点击“Profinet”。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QorIQ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多谢
那请问Ethernet/IP?P1020是否支持Ethernet/IP?
是否可下载到相关的sdk?

楼主:
专家在吗:)

网友C:
好久以前搞的时候,好像也是使用ltib这个东西开发的p1020,现在搞imx6,也是用的ltib......

楼主:
请问专家可在啊?

网友D(2015-05-12):
问题回答的很及时,初学者来这算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