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谁能讲解freescale yocto的目录结构吗

楼主(2015-04-11):
谁能讲解freescale 的目录结构吗,现在用的sdk是yocto_3.10.53-1.1.1,编译完成后,其源代码位置,交叉编译链,busybox,kernel,如何添加我自己的应用呢?

网友A(2015-05-13):
楼主你好,建议你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自带的文档,里面有说明。

网友A:
这里一个个讲解的话,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建议楼主先查看一下文档,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 ...

我在ubuntu14.04编译fsl-yocto-3.14.28-1.0.0的时候,按照如下步骤:
1、安装host  packages软件
2、取包
mkdir fsl-release-bsp
cd fsl-release-bsp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4.28-1.0.0_ga
repo sync
3、编译
$ MACHINE=imx6qsabresd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x11 -e x11
$ bitbake fsl-image-gui
然后出错:
ERROR:  OE-core's config sanity checker detected a potential misconfiguration.
    Either fix the cause of this error or at your own risk disable the checker (see sanity.conf).
    Following is the list of potential problems / advisories:

    Failed to fetch test data from the network. Please ensure your network is configured correctly.
谢啦

网友C(2015-07-3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自带的文档,里面有说明。

具体是哪一个文档请说明,新人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ubuntu14.04编译fsl-yocto-3.14.28-1.0.0的时候,按照如下步骤:
1、安装host  packages软件
2、取包 ...

把第三步重新做一遍

网友E:
freescale,ti,atmel都换成yocto了,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F:
我发现做东西和写文档一样难

网友G:
yocto是一个框架,与FSL关系不是很大的,

网友H:
回复5楼,最后一句话,Failed to fetch test data from the network. Please ensure your network is configured correctly.   网卡没有接上因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