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LM317扩流电路

楼主(2015-04-11):
各位大神,我又有新问题了
怎么用LM317实现 先恒流 后恒压 这样一个效果?

网友A:
Q1Q2工作时是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宜使用“导通”来描述。

R1用于检测通过LM317的电流。当R1两端电压达到Q1发射结开启电压时,Q1开始进入线性放大状态。
R2用于限制通过Q1发射结电流,避免全部流过LM317的电流均流过Q1发射结。
R3是Q1集电极负载电阻。当R3两端电压达到Q2发射结开启电压时,Q2开始进入线性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工作时是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宜使用“导通”来描述。

R1用于检测通过LM317的电流。当R1两端电压达到Q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2也大了点,用500欧还差不多。否则负载突然变重载时,扩流作用会比较慢达成。 ...

R2太小了也麻烦,否则负载突然变轻载时,扩流作用会比较慢减弱。:lol

网友B:
最好是两个BJT的E极均串个适当的电阻,R2可以用几十欧都行,响应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两个BJT的E极均串个适当的电阻,R2可以用几十欧都行,响应快多了

你们这样一说我又不懂了?
负载是怎么影响到扩流的?和响应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这样一说我又不懂了?
负载是怎么影响到扩流的?和响应是什么关系? ...

你不用管这个问题,实际上LM317这等货色,内部环路响应也就几十KHz,比BJT的td+tr或ts+tf要慢一个数量级,瓶颈317里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1Q2工作时是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宜使用“导通”来描述。

R1用于检测通过LM317的电流。当R1两端电压达到Q ...

为何是放大不是导通?
放大or导通是由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大小决定吗?
这个三极管放大没有反馈回路,是不是开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何是放大不是导通?
放大or导通是由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大小决定吗?
这个三极管放大没有反馈回路,是不是开 ...

反馈环路 LM317 的输出啊。。。射极输出,你学过的。。

看一下基础知识,看看LM317的内部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何是放大不是导通?
放大or导通是由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大小决定吗?
这个三极管放大没有反馈回路,是不是开 ...

这是线性稳压电路,各三极管包括LM317内部的放大电路都是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导通”这个词,不能准确地描述各三极管状态。在通用的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是用“截止”、“放大”、“饱和”来描述三极管状态。

“导通”、“关断”用于描述三极管开关工作的两个状态。

反馈电路是有的,环路包括LM317内部和两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性稳压电路,各三极管包括LM317内部的放大电路都是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导通”这个词,不能准确 ...

想请教一下张老,基于本应用为线性区,那么5楼6楼所说需不需要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张老,基于本应用为线性区,那么5楼6楼所说需不需要考虑?

我认为应该考虑。
Q1Q2构成的复合管,其频率相应特性直接影响整个稳压电路的快速性。
通常的应用,因稳压电路输出端总接有电容,往往不止一支,稳压电路是否足够快,显现不出来,除非是高保真放大器这样的高要求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考虑。
Q1Q2构成的复合管,其频率相应特性直接影响整个稳压电路的快速性。
通常的应用,因稳压 ...

有道理,谢谢!

网友A:
别处看到一篇分立元件稳压电路的帖子。该电路用TL431为基准源,但输出分压采样和基准源比较却是将分压接到一支三极管基极,基准源接到该三极管发射极,中间串了个三极管发射结。结果,TL431优良的温度特性完全被该三极管发射结的温度系数毁掉了,TL431内部的运放也没有得到利用。
该分立元件稳压电路当然能工作,但是,元件的性能没有充份发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Q1Q2工作时是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宜使用“导通”来描述。

R1用于检测通过LM317的电流。当R1两端电压达到Q ...

张老,317是并联电源吗?,如串联电源这样扩流心里有点怪怪的。一个恒压源跟恒流源并联在一起,加给负载,有可能倒流给恒压源。这个电路的正常工作条件时,扩流电路提供的电流要小于负载需要的电流,这就要有合适的取样电阻。过大,电路崩溃。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谢谢!

k5说的“快速”是一种常见的“粗俗”说法,应该理解为“输出电流——复合管电流特性”中大小的“早晚”,没有时间因素,与管子的时间参数无关。例如,AGC动作常说的早或迟

正如老chang所讲,电源的"快速"首当其冲地是依靠那个水塘

网友G:
很多人看上去高端聪明,却是基底糊涂
这个扩流的方框功能原理图,非要用“源”来描述的话,其实是“一个恒流源给电压源供充电”,不怎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张老,317是并联电源吗?,如串联电源这样扩流心里有点怪怪的。一个恒压源跟恒流源并联在一起,加给负载, ...

LM317是串联稳压电源,“串联”的意思是:内部调整管与负载串联。
Q1Q2是受控电流源,其输出电流受R1两端电压控制,而R1两端电压与LM317输出电流成正比(LM317的1脚电流可以忽略)。也就是说,除去Q1未开启那段外,复合管输出电流与LM317输出电流成线性关系。因此,复合管输出电流不会“倒流”入LM317。在“倒流”之前LM317输出电流必有某一时刻为零,而LM317输出电流为零则复合管输出电流也为零。所以,即使R1开路,也不会出现“倒流”。

网友B:
确定?R2=500R, 串电感加继流管可能不会振荡?多大的电感?100nH吗?

把100uF电解当理想电压源了?通用100uF电容具有0.1~0.2欧的ESR,交流退耦还行,若靠它提供瞬态电流很不靠谱。
LM317的额定电流是1.5A, 扩流算2A吧,若充许负载在空载及满载巨烈变化时跌落或过冲5%, 那么是要考虑复合管的速度的,R2太小的话,这里的互补管并不能避免饱合,因此我提出R2可小,但最好是两个BJT的E极均串电阻提高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M317是串联稳压电源,“串联”的意思是:内部调整管与负载串联。
Q1Q2是受控电流源,其输出电流受R1两端 ...

基本认同你的观点,有一个问题时,复合管的延时的问题,从取样电流到输出电流反映的暂态问题,对负载的动态变化较大时有影响的。

网友B:
本来已经睡了,想了想又起来回贴:就算完全在线性区,闭环增益太高也容易自激,楼主的图估计是从那儿检来的吧,原图用5K有它的道理,三极管就算在线性区也不是没有时研, 也会破坏内部的反馈环路。不要说加了扩流还串电感了,就算不扩流,输出引线过长或退耦不良,都可能自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太多了,串联稳压器输出及输入端原本要就近接上滤波电容,否则容易自激。很多这类稳压器的运用参与线路 ...

那你还串个电感不一定自激?

网友B:
我觉得吧,串了电感要它不自激,还要花很多的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C-DC降压里电感是滤波用途,它不产生振荡。把楼主位电路中LM317的输入端接上滤波电容(即使是0.1uF),就 ...

DC-DC是它激式,有没有电感都有振荡。线性稳压的调整管输出端串电感,引入了附加的相移,破坏了环路稳定性,便会产生振荡,这里的电感便成了振荡元件,你说该加还是不该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L6呢?

想我呢
任何时候,高速增加的输出电流,在0+时刻的第一时间,总是由电容器组供给的。选择快速响应的管子及其反馈电路,只要保证及时充足能量即可
因为高速瞬态指标总会受到器件的限制,而电容器组则可以做到极致

网友B:
那请问,本例中,是高速度容易实现呢?还是100uF电容做到极致容易?

网友A:
一般地说,输出端电容比较容易做好。
电解电容不那么理想,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较大。不过,并联一支无极性电容即可大为改善,尤其是在电路中每一级都使用无极性电容去耦时。

确实,本地退耦是关键。

网友A:
说到振荡,那是需要仔细对待的。
原则上,反馈环中会产生相移的地方越多,频率越接近,越容易产生振荡。开环增益越大,越容易产生振荡。
早期的合金管,频率特性相当差,十几千赫甚至几千赫时相移已经相当可观。所谓高保真放大器又必须加较深的反馈,所以非常容易产生振荡(自激)。那时管子的二次击穿耐量都很小,一旦产生振荡,烧管子几乎是必然的。猜测Lgz兄和qzlbwang兄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前两天有个音频帖,我在那里说音频放大最容易。说容易,是因为现在功率芯片甚至模块把这些相移、反馈等等问题都替使用者做好了,使用者按图接上一般就能够工作,通常各项指标还挺高。

首帖LM317扩流电路,如果使用现代的管子,振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代管子频率特性足够好。若是用老式合金管,那就难说了。

网友G:
首先,我们注意到一般是一组电容器
再次,我们要考虑负载对电源特性的需求
有一样可以肯定——不考虑退耦不考虑稳定性,没有电容的电源恐怕只能燃点灯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首先,我们注意到一般是一组电容器
再次,我们要考虑负载对电源特性的需求
有一样可以肯定——不考虑退耦不 ...

不好意思,工程上是针对个体,本贴的电容是100uF,我只能按100uF考虑

我的重点是说:k5的快慢不是时间响应概念

网友B:
@Lgz2006  你用点评,是让我闭嘴,是吗?那我就不回你就是了。要想别人回复你的话,尽量少用点评。

网友B:
而且,点评内容又与我的贴子内容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网友H:
振荡和开环增益无关

三极管射极串电阻会增加响应?的确高速电路中很多用带射级反馈电阻的电路,不过那是因为串上这个电阻的原因?这种电路频率可以上G Hz,但是高速的原因是因为不用再加外部反馈网络,器件少因此容性负载低,而且还要处理阻性负载才能得到高速。只是单串一个射级电阻就会增加响应什么说法,学习一下?

楼主:
顶一下求解:dizzy: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振荡和开环增益无关

三极管射极串电阻会增加响应?的确高速电路中很多用带射级反馈电阻的电路,不过那是因 ...

“振荡和开环增益无关”

不能吧?

网友B:
没有经过多级三极管放大电路的人,用惯了高开环增益的运放,可能误认为高开环增益一直都很稳定,这里加两个管子复合,应该也没有问题。实际上这里是多级放大器了,地线,退耦稍有不慎,便可能自激了。怎么办?即要扩流又要维持稳定,那就设计扩流电路增益为0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振荡和开环增益无关”

不能吧?

呵呵,随口说的,也不严谨。

单纯的增加输出阻抗,运放的开环增益增加,如果第二个极点比较远,这个时候分析振荡的时候,不会变化的。振荡看的是相移,没有零点的情况下是看两个极点的相对位置。

网友B:
增加中间级输出阻抗,在分布电容及下级输入电容的作用下,已经有相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增加中间级输出阻抗,在分布电容及下级输入电容的作用下,已经有相移了

带中间级的运放,还能愉快的讨论么? 不过一般中间级的极点都比较远,相移在高频的地方,影响还好吧。高速的另说。

和maychang说的是简单的二级运放。简单的增加输出阻抗,GBW不变,增益变大,第一个极点左移,如果第二个极点比较远的话,一般没有振荡问题。其实这个增益挺假的,把第一个极点左移了,用到高增益的频率也低了

网友H:
如果多级运放,真的担心地线,退耦,走线造成的分布参数而导致了自激,该考虑设计是否留有足够的余裕量了,是否补偿合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带中间级的运放,还能愉快的讨论么? 不过一般中间级的极点都比较远,相移在高频的地方,影响还好吧。高 ...

你理解错了,或许是我表达不当。

我指的中间级,是默认楼主的图,运放和复合管是分开的两个高开环增益的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振荡和开环增益无关

三极管射极串电阻会增加响应?的确高速电路中很多用带射级反馈电阻的电路,不过那是因 ...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
BJT具有密勒电容,在基极串个大电阻来提高上一级的输出阻抗,很容易引起相移。
线性稳压器的环路带宽都比较宽,LM317的极点大约在10KHz处,但在200KHz仍具有20dB的纹波抑制能力,1M处也还有10dB. 可见这里还有放大能力。
而用作扩流的三极管多是廉价的旧工艺的,如2N3055,其特征频率仅2-3M。
那么,将基极串的电阻减小到几十欧甚到0欧,而在E极串电阻降低增益,众所周知,射随器的响应是最好的,对环路的影响最小。
@maychang

网友B:
市面上销售量最大的1505,3005等可调电源(15V5A, 30V5A),调整管无一例外地用2n3055,便宜,量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振荡和开环增益无关

三极管射极串电阻会增加响应?的确高速电路中很多用带射级反馈电阻的电路,不过那是因 ...

48楼蚂蚁所说可以解释为何要减少甚至取消首帖图中三极管基极上串联的1k电阻,改在三极管发射极串联电阻。
两种方法(基极串联电阻和发射极串联电阻,当然,串联电阻数值不应该一样)都会降低分立三极管增益,但对频率特性的影响不一样。
不宜简单地说“三极管射极串电阻会增加响应”。蚂蚁建议的是去掉基极上的电阻而在射极串联电阻,这样在增益相同情况下,确实可以扩展这一级的带宽,或者说将极点向高频移动一些。

网友A:
完了,我50楼的解释什么用也没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完了,我50楼的解释什么用也没有了。

唉!人们怎么会在论坛中持有这种心境姿态,到底发贴讨论的动机是什么

说点儿技术问题:大蚂蚁不太可能主张“去掉Rb”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唉!人们怎么会在论坛中持有这种心境姿态,到底发贴讨论的动机是什么

说点儿技术问题:大蚂蚁不太可能主 ...

蚂蚁主张减小或者去掉首帖中那支5k电阻,改为在该管发射极串联一支电阻。理由是5k电阻与该管密勒电容构成低通,有一个相移。去掉基极上5k电阻同时在发射极上串联电阻,可以降低一些增益,同时将原低通对应的极点向频率更高的方向移动(此时密勒电容因增益减小而减小,与22欧电阻的时间常数当然更是减小),对这两支管子构成的放大器频率响应有好处,也对防止产生振荡有好处。
蚂蚁是针对 凉凉 那帖问题“三极管射极串电阻会增加响应?”所发。
原来基极上串联5k电阻是防止三极管发射结电流过大,发射极上串联电阻同样可以达到此目的。蚂蚁并不是简单地去掉5k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蚂蚁主张减小或者去掉首帖中那支5k电阻,改为在该管发射极串联一支电阻。理由是5k电阻与该管密勒电容构成 ...

嗯,了解,基极电阻构成一个极点,蚂蚁是想把这个极点推远。不过不确定在射级加电阻的效果是否能等效到基极电阻,没做过,不了解了,呵呵

蚂蚁怎么被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嗯,了解,基极电阻构成一个极点,蚂蚁是想把这个极点推远。不过不确定在射级加电阻的效果是否能等效到基 ...

在射级加电阻的效果不能等效到基极电阻。蚂蚁和我也没有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