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什么叫同步整流,什么叫异步整流

楼主(2015-04-11):
在开关电源里面,总看到两个名词,一个叫“同步整流”,一个叫“异步整流”。
两者的区别在与,同步的话,使用的是两个MOS,异步的话使用的是MOS+肖特基二极管。
但是我很是不解,为什么一个叫同步,一个叫异步呢?
因为按照我的理解,不管是MOS+MOS,还是MOS+肖特基,两个器件都是一个导通另一个关闭的状态。
为什么一个叫同步一个叫异步呢?
我问我朋友,他跟说我,之所以叫同步,是因为两个mos是由一个时钟来控制的,所以叫同步。
我还是很不解啊。。
那为什么mos+肖特基要叫异步呢?
求指点啊。

网友A:
同步,就是指用MOS替代了肖特基,以提高转换效率,因为MOS必须控制,所以叫“同步”,肖特基不用人为干预,所以叫“异步”

网友B:
异步整流还真没听过这样说的
同步呢反正理解就好,不必太纠结

网友C:
没有听过“异步整流”的说法。。。。

网友D:
确实没听说过“异步整流”。
对应于非“同步整流”的,通常简单地就称为“整流”。

网友E:
实际上,所有的整流都是同步的,都是主开关状态翻转时翻转,顶多是逻辑的正与反罢了。平常所谓的同步整流称其为“主动整流”比较好,而二极管整流相应地称为“被动整流”

异步整流绝对是大忽悠,异步即说明整流管与主开关相位无序,会出大问题的。

异步了还行?开关讯速发热

网友E:
6楼是相对硬开关而言,对于软开关,整流管的时序确实不需要与主开关保持同步,但问题又来了,即然动作不同步,又何来同步之说?这是个历史问题,大家都叫开了,无法改变的东西,也就成了“标准”,改不了了

网友F:
同步整流, 用压降小的受控器件做为整流器,比如用MOS管.

利用MOS管的低压降提高转换效率,

它的导通/载止和开关管的导通/载止保持同步,所以叫同步整流;

异步整流,没有异步整流.

如果二极管材料有突破,压降能做到MOS管一样,那同步整流就没有意义.

网友G:
长知识了。

网友H(2017-09-13):
没听说过“异步整流”这个说法
貌似是没有
直接叫“整流”就好了

网友I:
对效率特别苛刻的情况下,有用吧,电路也较复杂。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没有听过“异步整流”的说法。。。。

http://www.cypress.com/file/227341/download
a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 buck
很常见的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J:
http://www.cypress.com/file/227341/download
a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 buck
很常见的词

其实先有“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这个词,然后出现“a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以区别于前者。
可能是为了避免用“rectification”产生含义模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