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pwm问题

楼主(2015-04-11):
请问大神spwm中基波频率、pwm输出频率、调制比有什么关系?还有程序中有数组float data[315],这是怎么生成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PWM频率一般是固定的,10k-20k, 基波频率由你决定,一般就是几百Hz

网友A:
调制比就是说,当前输出的基波幅值和最大基波幅值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