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奇偶场扫描问题

楼主(2015-04-11):
mx, ip, RAM, ST, IDE

Hi,版主你好
  我的显示器上,图像显示出来了,但好像有奇偶场问题,请问从哪里开始排查?
我的ipu interlaced 是如下写的。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__ipu_ch_get_third_buf_cpmem_num,这里面third  buffer 是干什么用的,奇偶场两个buffer 不就够了吗?
2)stride *= 2; 这个为啥乘2,代表什么意思?
3) 0xfff38  表示什么意思,这个数据是干什么用的?
4)奇偶场问题,是ipu interlace 问题还是LDB 通道设置问题?
谢谢了先!
============

static inline void _ipu_ch_param_set_interlaced_scan(uint32_t ch)
{
        u32 stride;
        int32_t sub_ch = 0;

        sub_ch = __ipu_ch_get_third_buf_cpmem_num(ch);

        ipu_ch_param_set_field(ipu_ch_param_addr(ch), 0, 113, 1, 1);
        if (sub_ch > 0)
                ipu_ch_param_set_field(ipu_ch_param_addr(sub_ch), 0, 113, 1, 1);
        stride = ipu_ch_param_read_field(ipu_ch_param_addr(ch), 1, 102, 14) + 1;
        /* ILO is 20-bit and 8-byte aligned */
        if (stride/8 > 0xfffff)
                dev_warn(g_ipu_dev,
                         "IDMAC%d's ILO exceeds IPU limitation\n", ch);
        if (stride%8)
                dev_warn(g_ipu_dev,
                         "IDMAC%d's ILO is not 8-byte aligned\n", ch);
        if (1 == ch_rear_cam_mode()) {
                ipu_ch_param_mod_field(ipu_ch_param_addr(ch), 1, 58, 20, 0xfff38);
        }else{
                ipu_ch_param_mod_field(ipu_ch_param_addr(ch), 1, 58, 20, stride / 8);
        }
        if (sub_ch > 0)
                ipu_ch_param_mod_field(ipu_ch_param_addr(sub_ch), 1, 58, 20,
                                       stride / 8);
        stride *= 2;
        ipu_ch_param_mod_field(ipu_ch_param_addr(ch), 1, 102, 14, stride - 1);
        if (sub_ch > 0)
                ipu_ch_param_mod_field(ipu_ch_param_addr(sub_ch), 1, 102, 14,
                                       stride - 1);
}

相关下载

网友A(2015-05-13):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