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的电源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5-04-11):
hfrk的s3c44b0x01L的板子,我给他配的是9v,1A的电源,这是该板子的电源模块:

打开sw1后有时候板子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更多的时候电源的电压会会从9v变成2.7v,要么直接变成2.7v

楼主: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网友A:
去看看板子的手册,注意有关电源容量要求的描述,如果有外部连接电路,则还要考虑外部电路的功耗要求。如果容量满足,则说明板子或与板子连接的外部电路板有故障。

网友B:
看不到全图。两个电压芯片输出是不允许直接连在一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