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比较深入点的stm32教程

楼主(2015-04-12):
stm32教程视频有没有比较深的,看过好多感觉都是知知其然,教程都是直说怎么写,都不说每句程序起的作用,以及没这句会怎样,这样的理解只能靠**,一点也不深刻,没视频书也行啊,谢谢啦

网友A:
我没看过视频和书;
都是看PDF资料;
实践的比较多;
现在学的也还行吧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过视频和书;
都是看PDF资料;
实践的比较多;

库函数和数据手册吗?好厉害

网友B:
C语言基础扎实一点,去看看固件库函数是如何操作寄存器的,在根据操作去解读STM32寄存器手册,这样会深刻些

网友C:
有库函数和参考手册第10版(中文的)就够了。

虽然用库的话,效率确实会低一点,但是那些函数名字起得很好啊。打开某个模块的头文件,选择大纲视图,所有函数都列出来,一看就知道什么函数对应什么功能了。就算英语不太强,一时看不出也没有关系,函数库有很多例程的,覆盖面对初学者来说应该是足够了。

有一定基础之后,可以逐步过渡到用寄存器编程。

网友D:
观看教程,需对照参考手册、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库函数和数据手册吗?好厉害

恩,还有不熟悉的就百度了;
还没买过ST的开发板呢;

网友E:
用啥看啥 等你啥都学会了 估计又要更新换代 新的单片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啥看啥 等你啥都学会了 估计又要更新换代 新的单片机了

对,芯片就是个工具,有更新的出现,又要从头来学。

网友G:
找个用的人多的教程
剩下的主要是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