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DC-DC电源?输入25-200V,输出15V,15A

楼主(2015-04-12):
摩托车三相永磁发电机输出,DC-DC后向蓄电池充电。

网友A:
做100V到200V吧,100V以下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100V到200V吧,100V以下不要

不可以的,这是车上用的,低速时输出电压低,即使不能输出15A电流,但也要要有输出才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这是车上用的,低速时输出电压低,即使不能输出15A电流,但也要要有输出才可以的 ...

低速不充电应该可以接受的吧

网友B:
我们专业设计高功率电源和特种电源,可以做的,www.fectsim.com,上海简盛电子科技,QQ1838766976 ,makesimple@163.com

网友C:
没有这么宽电压的;
你这种只能定制开发了;

网友D:
定制开发?自己设计一个,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