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哪位大师用过STM32F429 NANDFLASH+TFT 一起使用的?

楼主(2015-04-12):
我遇到的问题是

1. 单独刷屏 正常的
2. 单独读写nandflash 正常的
3. 当屏幕显示一个图案 这个时候连续读取nandflash  tft会出现条纹干扰。

已经采取过的措施
1. 怀疑布线问题 在2个开发板上(一个是买的 一个是自己布的) 同一个程序 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排除布线问题

2.降低 nandflash 读写速度   或者降低  tft 时钟频率 干扰都会有改善
3.停止读取nandflash 后 条纹干扰消失, 图案没有异常 。说明干扰的是tft 不是sdram
4.挑开 tft 的  B7 引脚 发现干扰波形是从cpu发出的。

在百度找到一个LPC1788 也是出现类似干扰的问题,后来他通过降低tft频率以及调整总线优先级别 处理了

哪位大神有同时用 nandflash +tft的 请帮忙做下测试。 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 总线冲突了?
F429该如何设置这个总线优先级别?

网友A:
我也正在调试TFT+SDRAM,估计应该是写NANFLASH时没有放开总线,导致TFT数据无法实时从SDRAM读入显示FIFO,所以提高TFT FIFO DMA的优先级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有些总线是共用的,看来,sdram的弊端很大,能出ddrx的控制的stm32系列就好了

网友C(2015-06-23):
总线冲突,我用的429也有这个问题,nand应该用io模拟,区分开总线,否则无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调试TFT+SDRAM,估计应该是写NANFLASH时没有放开总线,导致TFT数据无法实时从SDRAM读入显示FIFO, ...

总线冲突已经超出矩阵优先级可以调和的范畴,更别说dma优先级了,nand和fmc共用总线的设计就不合理。

网友C:
stm32的矩阵仲裁采用的轮转算法,并非lpc1788那种基于优先级的,人为无法干预。我用的sdram作为系统内存,tft都抖,如果sdram只作为显存和静态内存用就没问题。当yaffs工作时抖的厉害。

网友C:
补充一句,我的是在800*600 60hz下测试的,目前无解,只能将诺大一个sdram作为显存和缓存一点字体,图片。文件系统用那点可怜的内部ram,都不能存太多的文件,否则,内存malloc不出来文件系统工作不起来。原来启动前配置好sdram做系统内存,所有变量,文件缓存都在sdram,malloc16m都没问题,可惜这时候显示就不正常了,其他的都没事。很无奈。以前用的imx287总线分开,而且是ddr2,wince都没问题,287分辨率只能到wvga,f429又这么差劲,唉。。。

网友(2016-01-18):
借助一些仪器多做测试和试验

网友D(2017-06-23):
引用 网友C:
stm32的矩阵仲裁采用的轮转算法,并非lpc1788那种基于优先级的,人为无法干预。我用的sdram作为系统内存,t ...

你好,你移植了YAFFS?

网友E:
nand应该用io模拟,区分开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移植了YAFFS?

移植了,测试功能正常,但最后没用,现在在用uffs,移植比yaffs也简单很多

网友F(2018-07-07):
F429/439系列已经在标识为3的硬件版本修正了FMC总线动态存储器和静态存储器的切换问题,

网友G(2019-02-17):
无法设置,只能分时复用,stm32的fmc同一时间只能访问一个存储器,tft和nand不能同时用

网友H:
总线频率在那放着, 自己算下 刷TFT显存,程序内存刷新, NAND刷新,就那点资源,又不是FPGA并行的, 所以不是你打断我就是我打断你

想处理好互不干扰就要下一番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