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的VCC 如何接?

楼主:
网络变压器内部是个鲍勃史密斯电路,初级的中心抽头,在跟PHY芯片的输出连接时,有的接了电源,有的没有接。到底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不接,网上的解释如下: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源,有的又接电容到地。而且接电源时,电源值又可以不一样,3.3V2.5V1.8V都有。这个变压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有些接地?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所以对于不同的芯片,中心抽头的接法,与PHY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还要参看芯片的datasheet和参考设计了。

、为什么接电源时,又接不同的电压呢?这个也是所使用的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决定的什么电平,就得接相应的电压了。即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3.3v
问题来了 1,PHY 芯片UTP 口驱动类型 是指的什么? AR8031 88E1111 我都未找到相关解释。
               2. 各位大神有何见解?

网友A(2015-10-26):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变压器的一个基本功能是隔离, 可以解决共地的各种问题

网友(2015-12-15):
驱动类型就是指MDI电气接口的类型,大致看了一下,88E1111里面MDI的接口类型是I/O, D,就是OD门,所以它自己不带高电平驱动,这就需要你你在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加电压,88E111的AVDD是2.5v,抽头一般也就是2.5v了

网友C(2018-12-25):
那么问题来了   一款集成PHY的  网络转换芯片  除了看推荐电路判定是UPT端口是什么类型以外 还有什么方法区分 ?

网友D(2019-11-2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pgn

网友D:
芯片手册里面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