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学以致用的时刻来了,关于变压器漏感的!

楼主(2015-04-12):
这两天坛上在热聊变压器气嘻,问题就来了:
如何既简单,又准确地测量出漏感???
专业仪器没有,只有信号源,数字示波器等基本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

可以用,没问题!
但手头没有电桥等专业L测量仪怎么办?电路分析基础中的知识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另一个绕组短路给个方波看看电流波形大概可以计算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绕组短路给个方波看看电流波形大概可以计算出来吧。。。。。。

大致的,关键的idea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的,关键的idea是?

我瞎蒙的,没有试过

网友C:
这是想干嘛呢?二手电桥也就几百块钱。就算没有电桥,也有很多种方法测漏感,甚至连示波器,万用表都不要,不过至少要有一颗5毛钱的5%公差的CBB, 2%的大约5元钱

网友C:
所有的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中,西勒振荡器的稳定性最好,振荡频率由L和主振电容决定,别的回路电容影响较小,解决这颗电容就行了,振荡信号引到电脑声卡的MIC输入端,下个音频示波器软件就行了。
另外还有方波激历,测di/dt斜率,单片机计时即可。。。

网友D:
调节信号到开关频率,加恒流正弦波,小电流的,测变压器原边的电压,相除就是感抗,知道了这个,不难算出漏感是多少了。

网友C:
8楼的第二种方法,可以不需要任何仪表,只需要速度够快的单片机,SR足够的运放,和足够的开发经验,**不离十,估计这是最终级答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中,西勒振荡器的稳定性最好,振荡频率由L和主振电容决定,别的回路电容影响较小 ...

太复杂了(相比较而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中,西勒振荡器的稳定性最好,振荡频率由L和主振电容决定,别的回路电容影响较小 ...

既然要测,说明事先对待测件各种参数一无所知!!!你就不能根据常识给出寄生参数影响较小的判断!没测你就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要测,说明事先对待测件各种参数一无所知!!!你就不能根据常识给出寄生参数影响较小的判断!没测你 ...

我用校正电容代替你的信号源,目的是一样的。

那我反过来出题:没有信号源,只有示波器,你如何测电感?

网友C:
而且主贴的问题基本脱离实际,通常的情况,只有信号源和示波器的人,基本上没有测漏感的需求。而关心漏感的,又基本没有信号源。
如果只是为了做题,那把变压器次级短路,初级串个适当的电阻,用双踪示波器测相移就得了,当然了,这基本上仅仅是为了“教学”

网友C:
1840年,焦尔用木盒子、热水、温度计测出热功当量为1卡=4.165焦,比今天的4.184少了0.45%, 那位大侠想办法重复焦尔的试验,那也是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节信号到开关频率,加恒流正弦波,小电流的,测变压器原边的电压,相除就是感抗,知道了这个,不难算出漏 ...

嗯,更进一步:电网的频率是50Hz +/-0.5Hz, 电压波形逼近正弦波, 串颗白炽灯, 测电流及漏感上的电压有效值也行,根本不需要什么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主贴的问题基本脱离实际,通常的情况,只有信号源和示波器的人,基本上没有测漏感的需求。而关心漏感的 ...

问题不脱离实际,漏感在变压器理论中非常必要。
测量方法更不会脱离实际,等会再说。
你们仅仅考虑到待测量,没考虑到实际中非理想情形,脱离实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更进一步:电网的频率是50Hz +/-0.5Hz, 电压波形逼近正弦波, 串颗白炽灯, 测电流及漏感上的电压有效 ...

你这个测试工频信号只能适用于线性电源变压器,对高频脉冲变压器不适用。根本测不出来,电压太小(电流太大),感抗太小。

楼主:
如果是"纯"电感测量问题,就太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测试工频信号只能适用于线性电源变压器,对高频脉冲变压器不适用。根本测不出来,电压太小(电流太 ...

照测不误,10uH的漏感,串在电饭煲上接入市电,便有七八mV的压降。

漏感再小也没问题,不是有运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纯"电感测量问题,就太简单了。。。

漏感与“纯”电感的测量原理一样,操作稍有差异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照测不误,10uH的漏感,串在电饭煲上接入市电,便有七八mV的压降。

漏感再小也没问题,不是有运放吗? ...

3毫的感抗,用工频测是有难度的,引线的电阻对它影响很大,

楼主:
跟教科书结合最紧密的,同时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测量方法是并一电容C1测谐振频率f!
要想不失准度,得把各种可能会和C1并联的杂散电容剔掉,可能得用个小技巧。
对于f的读取方法,可能需要个数学技巧。
这个问题看着简单,实际操作起来需要不少知识,技巧。

网友E:
只要你有电脑就够了(没声卡的可以PCM2704之类的)。当然,电脑声卡的也就15K频率最高了,不过也够了。

啥米年代了。。理论自然要掌握,可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毫的感抗,用工频测是有难度的,引线的电阻对它影响很大,

都知道电阻了,那不是可以通过计算修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教科书结合最紧密的,同时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测量方法是并一电容C1测谐振频率f!
要想不失准度,得把各种 ...

98年,我就用LC法测几-几十nH的空心电感了,最小的,相当于在圆珠笔芯上绕一圈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知道电阻了,那不是可以通过计算修正吗?

分布电容,引线电阻,够搞,如**用工频来测试的话,电路处理成本上就要上升。用工频测UH级的电感不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8年,我就用LC法测几-几十nH的空心电感了,最小的,相当于在圆珠笔芯上绕一圈半 ...

肯定不是工频信号测的,被动激厉,还是主动谐振测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工频信号测的,被动激厉,还是主动谐振测频率。

那时侯在玩UHF,当然有信号源了,用100pF的校准电容与电感并联,再分别用0.25pF的电容输入输出,手调找最大点,比扫频仪准一些

网友F:
漏感,即是指因结构原因未能参与互感耦合的那部分L。
它是一个由结构决定的元件参数
测量或标定这个参数,肯定要给出条件
但是,“副边短路”则是一个由“原理定义”给出的测试必须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漏感跟次级线圈的负载有沒有关连,上面几位的回复都沒提到这点。 ...

这个问题问得好,早几年前我有讨论过。

不过,通常情况下不管那么多,草草地把次级短路了来测便是,工程应用没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好,早几年前我有讨论过。

不过,通常情况下不管那么多,草草地把次级短路了来测便是,工程 ...

不知道之前是如何讨论的,k5不过是出于对漏感的认识缺乏

“漏感值”本来只是一个“在规定条件下”的测量值,它与原理定义有区别,并且不与实用条件对照
简单言之:严格地遵从定义,可能难以测量;没有特殊的条件规定,则随意性太大

网友H:
最最简单的T模型....

当然,还有其它的几个可以玩。

网友F:
有时,我们并不关心漏感的存在
有时,我们却关注起励磁电感
甚至,什么漏感什么励磁都是浮云,只见一个理想T
高人叫摸形,我们称等效

网友I:
刚开始入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最简单的T模型....

当然,还有其它的几个可以玩。

你要是能针对主题,及要求,给出解决方案,我们很佩服。

但如果想扯那个七八个模型或变换,抓紧打住,节省大家时间。当然你可以宠开帖,给你那些基础知识薄弱的粉丝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感与“纯”电感的测量原理一样,操作稍有差异而已

你没理解我说的"纯",是什么意思。简单低说,从中RLC筛出L!

如果是简单的一个电感,这个帖子俺就不发了,浪费表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我说的"纯",是什么意思。简单低说,从中RLC筛出L!

如果是简单的一个电感,这个帖子俺就不发了 ...

看25楼

楼主:
你还是没看懂我的意思。

已知某电容容量是C,往某未知RLC上一并,量得谐振频率f,知道的就这些,请问:RLC中的L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看懂我的意思。

已知某电容容量是C,往某未知RLC上一并,量得谐振频率f,知道的就这些,请问:R ...

这一方法,我数年前有一个贴子有讲过,用来测量寄生参数:测出振铃频率,然后并一个已知电容上去,再测一下频率,便可求出原回路中的寄生电容与回路寄生电感参数。。。

楼主:
你们要么以为问题是测一纯电感,要么是以为是LC,已知f=1/sqrt(LC),C一知道,立马用公式套出L=几了。

这样的话,这帖子可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方法,我数年前有一个贴子有讲过,用来测量寄生参数:测出振铃频率,然后并一个已知电容上去,再测一 ...

如何用示波器测振铃f?
大致思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方法,我数年前有一个贴子有讲过,用来测量寄生参数:测出振铃频率,然后并一个已知电容上去,再测一 ...

凭直觉判断,此方法够呛!
要想准,除非电路是简化RLC,否则分离LC中的L苦难。

楼主:
根据方程知识,需要已知4个量,才能确定4个变量(RLCC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凭直觉判断,此方法够呛!
要想准,除非电路是简化RLC,否则分离LC中的L苦难。

工程计算,误差10%都能接受,你应该知道。

如果要精确,我当一名观众学习学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计算,误差10%都能接受,你应该知道。

如果要精确,我当一名观众学习学习就行了 ...

还是那句:测量之前,测量对象未知,咋估算误差?
如果事先能指导测量对象数量级,问题简单了,比如寄生C是数pf的,直接并个数百pf的C上去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那句:测量之前,测量对象未知,咋估算误差?
如果事先能指导测量对象数量级,问题简单了,比如寄生C ...

有一个已知量就可以解方程组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方法,我数年前有一个贴子有讲过,用来测量寄生参数:测出振铃频率,然后并一个已知电容上去,再测一 ...

这个略微完善下就实用了:加C1,测f1;加C2,测f2。有此4个已知数,Le就唯一确定了。
有普通信号发生器和普通示波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略微完善下就实用了:加C1,测f1;加C2,测f2。有此4个已知数,Le就唯一确定了。
有普通信号发生器和普 ...

不需要这么烦琐, C1并不需要知道,只要知道C2, 因为有三个已知量,就容易计算了。

49楼我说错了,这里显然不只是一个已知量,还有F1和F2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这么烦琐, C1并不需要知道,只要知道C2, 因为有三个已知量,就容易计算了。

49楼我说错了,这里显 ...

不然你避不开寄生参数!不能再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然你避不开寄生参数!不能再简了。

你何不按42楼我的所说列方程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何不按42楼我的所说列方程组呢?

第一个方程:
等式左边是3个位置量,右边是已知量f1

第二个方程
等式左边是3个未知+1个已知C1,右边是已知量f2

不做简化,2个方程求3个量?咋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方程:
等式左边是3个位置量,右边是已知量f1

给钱给钱,哈哈

网友C:
我做的PDF,被别人拿去上传赚积分,我倒是没劳到丁点好处,下个别的文档还得花钱买: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PDF,被别人拿去上传赚积分,我倒是没劳到丁点好处,下个别的文档还得花钱买
...

如上所料,你果真"偷工减料"了,变压器效应你忽略了。3元变成2元,不然你不可能算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上所料,你果真"偷工减料"了,变压器效应你忽略了。3元变成2元,不然你不可能算出来。

...

这是测杂散电感的,照样测漏感,工程应用,允许10%以内的误差。

至于变压器效应,你说几条来听听,我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徐大是不是这样。

绕组分布电容,铁损电阻,不要了?

网友C:
另外,59楼中,次级电阻也不能忽视,反射到初级的阻值,跟初级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测杂散电感的,照样测漏感,工程应用,允许10%以内的误差。

至于变压器效应,你说几条来听听,我学 ...

倘若变压器各项参数,可以随意控制,那么此公式的误差,也跟随变化,误差不可控,50%也是可能的。

你这个得给出使用条件,给出误差因子,好验证公式误差几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倘若变压器各项参数,可以随意控制,那么此公式的误差,也跟随变化,误差不可控,50%也是可能的。

你这 ...

正因为工程计算是估算,会存在一定误差,特殊情况下可能无法接受,所有才需要仪器实测。

好,请继续。。。

网友C:
设一变压器,1KHz初级电感100uH, 短路次级测初级的漏感1uH, 匝比为3, 次级电阻0.001欧,请徐大计算100KHz的漏感。
我可以绕制相应的变压器,徐大用不同的电桥实侧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因为工程计算是估算,会存在一定误差,特殊情况下可能无法接受,所有才需要仪器实测。

好,请继续。。 ...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为何我说的是"最佳",没有之一。
你那个满足高Q近似条件,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实测可能很困难。
比如如果待测变压器LC的f高达几个G,那么。。。所以加两次电容,相当于多了个自由变量,测量起来方便的很,普通20M模拟示波器足够了。

楼主:
所以,C1和C2一般都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为何我说的是"最佳",没有之一。
你那个满足高Q近似条件,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实测可能很 ...

几个G的频率,你并几次电容都不好使了,电容的ESL,引脚电感,,,就够你喝一壶

网友C:
另外,65楼中,又是几个G,又是20M,不知道你测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徐大是不是这样。

他们的讨论往往都是无限发散的,不参与也罢
任何一个测量,总要忽略一些次要因素。任何的测量方法,都只能针对所限定使用条件下的等效简化。脱离等效电路的参数测量没有多少意义,除非那个等效是默认共知不言而谕的。
仅为讨论而不为测量时不受限制,除外

你给出的测量联接图和计算方法,看起来有点儿绕,不知是你还是我没弄懂
徐大无暇顾及,我请你做个“含侍测参数的元件等效电路示意图”来看看,如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他们的讨论往往都是无限发散的,不参与也罢
任何一个测量,总要忽略一些次要因素。任何的测量方法,都只 ...

这个帖子还是你跟酱油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他们的讨论往往都是无限发散的,不参与也罢
任何一个测量,总要忽略一些次要因素。任何的测量方法,都只 ...

一点儿也不发散,漏感有真有假, 末发生耦合的那部份磁通产生的叫理论漏感,不同频率下测出来的叫什么呢?说句不好听的话,起个小名叫“视在磁通”,这仅限小圈子里讨论,请勿传播,要不然我就成蒋**了。为什么不同的频率测出来的漏感不同呢?少则数倍,多则十数倍,关于这一点,L6不知道有没有验证过。
影响测量值的原因很多:磁性材料、杂散电容,绕组电阻等等,就单看绕组电阻,低频下可简单地用直流电阻,高频下就要考虑娶肤效应和临近效应,100K频率下可达1K的3-5倍甚至更高,视绕制工艺。
变压器的水很深,没亲自设计、绕制、测量验证过几百个变压器,不能自满,我估计也就做过一二百,还差的很远,所以看到徐大的贴子就非常感兴趣,希望进来能有所收获

网友C:
撇开磁性材料和工艺谈漏感,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做照猫画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一变压器,1KHz初级电感100uH, 短路次级测初级的漏感1uH, 匝比为3, 次级电阻0.001欧,请徐大计算100KHz的 ...

看不懂这个题目,漏感跟f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懂这个题目,漏感跟f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仔细把71楼我的发言看完,就知道了。如果你只讨论理论漏感的种种计算方法的话,我抬根小板登听课就行了。

网友C:
而64楼的计算,我是掌握了的,只要只道绕组参数,知1K的“视在漏感”,即可求其它频率(如10K或100K)的“视在漏感”,误差不超过+/-20%,久经考验的。(注意:不是套一个什么修正系数,确实跟据变压器绕组的多个参数有关),不好意思,又用了“视在漏感”4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把71楼我的发言看完,就知道了。如果你只讨论理论漏感的种种计算方法的话,我抬根小板登听课就行了 ...

71楼说的那原因,就是昨天反复说如何避开的!不然,那用得着测f1/f2那么麻烦,直接用Q表或阻抗桥就行了,简单省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71楼说的那原因,就是昨天反复说如何避开的!不然,那用得着测f1/f2那么麻烦,直接用Q表或阻抗桥就行了, ...

应用中的漏感本来就是个参考量,不同的频率下所有不同,那你测F1/F2来做什么呢?你想计算的究竟是什么呢?打算写论文?

网友C:
而且,都用Q表或电桥了,上面有不同的频率选项,还并电容干嘛?显然你前后很矛盾,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他们的讨论往往都是无限发散的,不参与也罢
任何一个测量,总要忽略一些次要因素。任何的测量方法,都只 ...

昨晚小孩吵闹,没注意看他的推导,只看了最上面一点点,刚刚想起来看一下。测电感似乎没有用Q的方法吧,过去真是用电桥原理来测,那是完全靠阻抗法,测量值里面还有电阻的分量。现在都全面数字化了,除了测阻抗,还要对电流进行鉴相,测出与激历源的相移,扣掉电阻部份,计算出感抗的部份。
数字化电桥很容易智能得到变压器的真漏感(躲着测几个频率点,再扣除杂散电容就行了),但是仪器厂家并不去做这个功能,为什么?没有实用价值,应用上没有人会对纯理论的漏感感兴趣,大家对接近应用条件下的“视在漏感”更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都用Q表或电桥了,上面有不同的频率选项,还并电容干嘛?显然你前后很矛盾,对吧 ...

你看贴一目十行,肯定的,老是误读我。

我上面意思是说:之所以"费事"去测f1/f2,是想避开那些可能的影响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些误差因素,直接用Q表就行了。

我上面说几G,指的是电感及寄生电容的谐振频率。
说的20M,指的是示波器带宽,并电容就是想自由控制LC谐振频率,好用普通示波器就能观察波形,读出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贴一目十行,肯定的,老是误读我。

我上面意思是说:之所以"费事"去测f1/f2,是想避开那些可能的影响 ...

嗯,我是有这毛病,平时看资料太多了,不一目十行不行。总是睡觉时回想,然后再起来再看看,论坛里也是。

我觉得,除非是想找理论漏感,没必要去测不同的频率,所以怀姨你是在写论文还是啥的,用水版那些人的话说,我揣测一下无罪,你能拿我咋滴?;P

网友C:
不要看我的头衔, 我很讨厌它,过了这阵子风头,两三个月就辞掉,搞的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维权都难,又怕把别人搞出并发症担不起责任,主动提出认怂了,不让站方难做,怎么处理都行,把正我就是个老油条,爱咋就咋的。
劳烧发完,继续搞技术工作。。。:lol以后绝不再提此事

网友C:
通知了,马上就要开始对我进行禁言,为期三天。

不过,我可以用站内信的方式讨论,站内信见;P

网友F:
大蚂蚁误读我了
我何尝不知f对Ls值的测量影响?只是我不参与这种发散的讨论。老9的题目总是看上去简单,却不料能发散(或扩展)到哪里。不信?那我问你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k5贴子则不同,限定只考虑铜阻,但明显不知Ls和r在待测元件中如何等效的。所以仅就此插了一嘴,仅此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个帖子还是你跟酱油靠谱。

一开始大蚂蚁,9490等都很靠谱

我与老抽不宜并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大蚂蚁误读我了
我何尝不知f对Ls值的测量影响?只是我不参与这种发散的讨论。老9的题目总是看上去简单,却 ...

此帖发散大了。
不过发散也是必然的。蚂蚁提出测量信号频率升高,铜线因趋肤效应电阻会变大,所以电阻不能当做常数。这必然要发散。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大蚂蚁,9490等都很靠谱

我与老抽不宜并论

shalixi不过是说,老抽说过一句 T 形等效,和你的回复主张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蚂蚁误读我了
我何尝不知f对Ls值的测量影响?只是我不参与这种发散的讨论。老9的题目总是看上去简单,却 ...

如果这样还叫发散,说明你没想进去。
开始围绕如何测,能不能测准,而说的。
后来蚂蚁这个紧密围绕两个公式f1=1/sqrt(LC),f2=1/sqrt(L[C+C1]),而说的,显然,必须满足高Q近似条件,这个受测量仪器等影响未必能准确测量!而且f1/f2测量可能会很麻烦,比如1GHz振铃周期用什么测?
蚂蚁没有直接回答这些质疑,就是说:行,能测,还保证误差很小,如何保证的也没说。这就是后来的话题。

总体上看,一点都没跑题,而来扯什么T模型,跑了10万8千里去了。

蚂蚁做回锅肉了,大伙歇歇玩别的吧

网友F:
一面是玄像环生,一方是盛气凌厉。平常的畅述者求学者谁能进得去,进得去也出不来。得有点儿自明和预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面是玄像环生,一方是盛气凌厉。平常的畅述者求学者谁能进得去,进得去也出不来。得有点儿自明和预见,呵 ...

说的太清楚,就没有思考空间了。

比如蚂蚁说的用阶越响应测电感,一阶电路很简单。
倘若是用阶越响应测电容的寄生电感怎么测?二阶的,麻烦点。仪器只有信号源和数字示波器。

等等,感兴趣的考虑考虑,不感兴趣拉倒,学习知识靠自觉。

网友F:
好像你确实没有漏感概念,当然更别说值的测量方法与定义了,更不宜参与他们的漫天阔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好像你确实没有漏感概念,当然更别说值的测量方法与定义了,更不宜参与他们的漫天阔论了 ...

要搞清楚,这里是测漏感,不是设计变压器。

我也努力想搞清楚:什么是漏感。要不怎么在各种定义下去测它呢

网友I:
变压器的漏感就是原次级没有磁链互联的那些电感。电力变压器只要测一下他的短路阻抗就可以得到。

网友I:
变压器副边短路后,剩下的就是漏感和电阻产生的阻抗,一般电阻很小。励磁电流一般也很小,如果要去除这个影响,再空载测一下励磁电流,对结果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副边短路后,剩下的就是漏感和电阻产生的阻抗,一般电阻很小。励磁电流一般也很小,如果要去除这个影 ...

测量仪器的影响呢?比如示波器探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量仪器的影响呢?比如示波器探头。

这帖子是你开的,我在你帖子里讨论,你对变压器难道不熟?

答非所问,搞不懂,所以无法回复。

网友I:
等蚂蚁禁闭期满后看,他是搞开关电源的,他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了100多。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与电力变压器不同?

网友I:
xukun977 答非所问,搞不懂,所以无法回复。

回你的点评,我不想跟你打口仗。坛子里懂这个的不单是我,蚂蚁就是一个,我犯不着找骂。

楼主:
引用 网友I:
xukun977 答非所问,搞不懂,所以无法回复。

回你的点评,我不想跟你打口仗。坛子里懂这个的不单是我,蚂 ...

听你这话说的,俺就是个惹事的。

好了,你无需点评或回复了,俺以后也不会跟你的贴。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相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空对空不太好骗。。
把要测量的区间和要测量的漏感大小。。都说出来
估计就能把技术骗到手了 ...

王老头,你想翻盆了,本人八成以上的帖子,都是想输出的,想输入的帖子,发了也没人解决,比如我以前发过个稳定因子的问题,后来我花了两个月,自己解决了。
关于本帖测量方法,比较好的参考文献是曼彻斯特技术学院辐射实验室的,比如脉冲发生器这篇。

测阻抗参数,最好滴思路是自由轴法 二货博士,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