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 ADC启动软件触发,输入引脚就有1.66V

楼主(2015-04-12):
stm32f107 ADC启动软件触发,输入引脚就有1.66V,不知为何?使用 ADC10通道,PC0引脚,DMA1传送数据
更换其他通道(ADC4, PA4)也是同样的现像,各位大侠帮看看,多谢!

楼主:
哪位大侠遇见过啊

楼主:
这是相关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ADC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GPIOC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DMA1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12MHz //PC0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ADC1_DR_Address;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CConvertedValue;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Ö´ÐдËÐкó£¬PC0=1.66V £¨PC0Ðü¿Õδ½ÓÈκζ«Î÷)£???????©

楼主: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执行此行后,PC0=1.66 (PC0未接任何东西)????????????

网友A:
应该是多少V?

楼主:
悬空没接应该是0V吧

网友B:
输入接下拉电阻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悬空没接应该是0V吧

悬空不接不一定是0V的哦

网友D:
悬空时为高阻状态,就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