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IMX6的技术支持给测试一下MX6SOLO的i2c4的开漏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12):
请IMX6的技术支持给测试一下MX6SOLO的i2c4的开漏输出问题,谢谢!!

我的设计基于mx6solo,现在请教一个i2c的问题,我使用了i2c1和i2c4,端口配置为开漏了,这两个i2c上拉到不同的电压,i2c1上拉到2.8v,i2c4上拉到1.8v。
现在的问题是i2c1的开漏没有问题,i2c4的开漏输出有问题,我测量了1.8v的电压(pmic输出的1.8v),变成3.0v了,当我把i2c4的两个上拉电阻拆掉后,电压又变回1.8v,所以肯定是i2c4的scl和sda端口没有工作在开漏状态,请技术支持给测试一下谢谢!!
我使用的端口如下:
MX6DL_PAD_GPIO_7__I2C4_SCL,
MX6DL_PAD_GPIO_8__I2C4_SDA,
初始化如下:
#define MX6DL_PAD_GPIO_7__I2C4_SCL                                             \
                IOMUX_PAD(0x0608, 0x0238, 8 | IOMUX_CONFIG_SION, 0x0880, 1, MX6DL_I2C_PAD_CTRL)
#define MX6DL_PAD_GPIO_8__I2C4_SDA                                             \
                IOMUX_PAD(0x060C, 0x023C, 8 | IOMUX_CONFIG_SION, 0x0884, 1, MX6DL_I2C_PAD_CTRL)

楼主:
版主请给测试一下吧

网友A(2015-05-13):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