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DC输入模式问题

楼主(2015-04-12):
Σ-△型 24位ADC 输入模式选Twos complement,满量程是VREF*2,输入模式选Offset Binary,是不是满量程是VREF?
测量单极性小电压,两种模式都满足输入分辨率的前提下,选哪种更好?
如果选Twos complement模式,得用全差分放大器把单极性转换成差分输出对吧,会不会比不用转换的Offset Binary模式增加噪声

网友A:
Two complement和OFFSET Binary是指ADC的输出模式吧?Two complement是补码输出,OFFSET Binary是正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