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5-04-12):
如图所示。不太清楚几个三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网上有其它的图,就是没找到这个图的说明,而且这个图用的三极管最多。跟只有两个三极管的电路相比,有什么优势呢?谢谢!!

网友A:
Q1 Q2 放大,话说这么耦合元件太多。。电路不好
Q3 依然是放大,汗这有多灵敏还是前面增益不够啊。。

三级放大使Q4饱和,其实Q3就已经饱和了。。

不会设计的话,你找找那种直接耦合的,两级放大就够了。。

网友B:
应该会比较灵敏。。。。。。

网友B:
Q4的B-E并一个电容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B:
或者Q3的C-E

网友C:
加旁路电容,应该会改善

网友D:
可以用如韵电子的CN951实现,外围元器件少,调试简单.
他们网站上有应用**.

网友D:
附CN951技术资料.

楼主:
谢谢你!我去查查看!可惜分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