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15-04-12):
由于空间的问题,供电电池想选择+6V供电,同时需要+5,-5和+3.3v的电压输出,
现在想选dc-dc芯片,看好了LT的一款LT129-5

这里的输入电压最小值是5.5V吗?如果是5.5V那它的输出电流是只有1ma吗?

还是只要超过5.5V就有输出5V?
负电压供电想选用LT的3483A
如果按典型电路来看,是不是输入电压只能小于6V?
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思路?(用+6V产生+5V、-5V和+3.3V)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差钱的主儿;P
楼主每个电压需要的负载电流多少?这里可选的芯片非常多,6V转5V和3.3V,DC-DC出2~3安培都很常见,-5V,需要的负载电流小的话用电荷泵芯片,可选的型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差钱的主儿
楼主每个电压需要的负载电流多少?这里可选的芯片非常多,6V转5V和3.3V,DC-DC出2~ ...

负电源的供电的就有一个滤波器MAX295,正电源+5V供电的有2个模拟比较器Lm2903和滤波器MAX295和USB和RS232接口,正电源3.3V供电的有stm32-M3,
请问这些配置输出的负载电流从芯片手册上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差钱的主儿
楼主每个电压需要的负载电流多少?这里可选的芯片非常多,6V转5V和3.3V,DC-DC出2~ ...

还是凭经验计算出来?能帮我看下我的这些元件大约需要多少A的负载输出。

网友A:
芯片规格书里都有工作电流的参数,在最大值基础上在加点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差钱的主儿
楼主每个电压需要的负载电流多少?这里可选的芯片非常多,6V转5V和3.3V,DC-DC出2~ ...

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典型电路它的输入电压是2.5V-6V,是不是只能按照它典型电路中的只能是不超过6V,如果输入是6.5V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典型电路它的输入电压是2.5V-6V,是不是只能按照它典型电路中的只能是不超过6V,如果输入 ...

是的,超过6V芯片有烧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超过6V芯片有烧毁的可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