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DXP PCB的飞线显现问题??

楼主(2015-04-12):
我画了PCB文件,导入网络表后,元件之间是有飞线的。我全局修改元件的属性后,飞线就不显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原因。飞线显现如何设置呢。我用的是PROTELL  DXP  2004 。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量们,PROTELL  DXP 2004 和AD 能不能装在一台电脑上啊

网友A:
快捷键N

楼主:
我是全局修改元件属性之后元件之间飞线不显示的????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可能是我在全局修改的时候删掉了。

网友B(2015-09-3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可能是我在全局修改的时候删掉了。

怎么解决的,我protel99se的没飞线了

网友B:
快捷键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