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C求救

楼主(2015-04-12):
我在练习GCC的使用时,写了一个头文件test.h 还写了一个main.c
在编译链接时出现这个错误
test.h#include<stdio.h>

main.c
#include"test.h"
int main()
{
int a=2,b=2;
return (a+b);
}

网友A:
#include"test.h"  -->  #include "test.h"
#include<stdio.h> --> #include <stdio.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test.h"  -->  #include "test.h"
#include --> #include

谢谢您回我的贴。
我在test.h文件中只包含main.c所需要的头文件#include<stdio.h>,是为了练习一下gcc中带有头文件的程序的编译,可是却出现了提示的错误。
您的解答,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中间要加一个空格

网友C:
这都问,好好看看书,比着书来一遍先

网友D:
是不是头文件出现了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