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单稳态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12):
集成芯片74121  74123  datasheet
标题写着MONOSTABLE MULTIVIBRATORS 意思是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但是74121  74123 应该是单稳态 触发器啊。
为什么手册却写着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

谢谢

网友A:
你去查查  MULTIVIBRATORS 几个意思···

网友B:
oscillator 和multivibrator和flip-flop意思不同!但有联系,有必要区分开。

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查  MULTIVIBRATORS 几个意思···

一个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地方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cillator 和multivibrator和flip-flop意思不同!但有联系,有必要区分开。

有点难度!

或者你直接 说 74121 和 74123是单稳态触发器吗?

或者 你直接说 单稳态触发器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唉,让你查你不去查。。。

中文翻译的问题???

干脆吧,你看wiki,然后就啥都明白了。(俺英语不好,阅读还凑合,用中文说起来就累了,不知道用啥词合适,哦,中文也不好哇···)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ltivib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让你查你不去查。。。

中文翻译的问题???

今天突然发现有两个人都提到了 wikipedia
看来这个网站是个好东西,就是英语读者费劲点
wikipedia上说 触发器 属于 一种 多谐振荡器

看来74121 74123 是触发器,不是振荡器,英语博大精深

多谢了。

既两者都是,不矛盾!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网友B:
是trigger,就不能是振荡器了?

flip-flop和trigger都翻译成触发器,迷惑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让你查你不去查。。。

中文翻译的问题???

多谢你了。

还有个问题:
假如有个10ns左右宽度脉冲,想整形成20ns固定宽度的脉冲,如何解决?
查了很多单稳态触发器,都比较慢,不能输出20ns宽度脉冲。 比如54系列,74系列 AHC 。

有哪种型号比较快吗,我没查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trigger,就不能是振荡器了?

flip-flop和trigger都翻译成触发器,迷惑人吧?

现在回想起来,有些词不如不翻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了。

还有个问题:

一定要用单稳态触发器么?这种方法类似于模拟电路处理了。

脉冲展宽的方法很多的。数字的方式最好,时序的作用下。。。嗯,CPLD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单稳态触发器么?这种方法类似于模拟电路处理了。

脉冲展宽的方法很多的。数字的方式最好,时序 ...

原始脉冲宽度不等,大约在 5ns到15ns左右,你的意思是把这个脉冲送进FPGA/CPLD ?
如果FPGA/CPLD 准确采集到 这些脉冲,需要好几百M时钟,才能采集到吧?

有很多集成计数器芯片,不知道响应速度有多快,我还没来得急查,估计也不能解决。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计算脉冲数量。不能将脉冲展宽太多,因为原始脉冲间隔很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始脉冲宽度不等,大约在 5ns到15ns左右,你的意思是把这个脉冲送进FPGA/CPLD ?
如果FPGA/CPLD 准确采集 ...
计算脉冲数量

不一定需要展宽吧?计算上升沿数量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需要展宽吧?计算上升沿数量就可以啊。。

想采集到上升沿数量,得需要300M 去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采集到上升沿数量,得需要300M 去采样

你这东西,计数器就OK了。边沿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东西,计数器就OK了。边沿触发的

计数器 响应速度有这么快吗?推荐个型号呗

网友A:
1、预分频器。MB506 之类的
2、直接上高速计数器。。。74 系列的就有 74ASXXX—— 高肖特基型TTL 3.0V 1.5ns 8mW 不知够用不

这个??
http://www.digikey.com/product-h ... jitsu-mb15-plls/908

很多,随便搜了点

发现个无关的东西,貌似不错:
HMC706LC3C, HMC744LC3C, HMC745LC3C,
HMC746LC3C, HMC747LC3C, HMC748LC3C and the
HMC749LC3C

13G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