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上实现2FSK调制的原理

楼主(2015-04-12):
可以大概介绍下2FSK的调制原理吗?想比较形象的理解下。
大概原理是选通不同的频率f1, f2加载到载波433M上?还是怎么的?

网友A:
顶一下,等大侠来解,呵呵

网友B:
一般多通过改变振荡电路的等效参数来实现,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用变容二极管做调制。

网友C:
就是在2个差别不大的频点上跳来跳去,,没有第3个;
只能传输2个状态,0或1,有或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