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与Comdebug的差异

楼主(2015-04-12):
同样的STM8 UART1练习程序(如果STM8从UART1接受到字符1或2,则LED灯分别按不同的频率闪烁,且发送某个字符串;如果接受到其他字符则什么也不做),用Comdebug调试一切正常,但用WinXP自带的超级终端则无任何反应。超级终端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数据流控制方式等已设置无误,请帮忙看看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A:
用串口监控或者示波器看下,有啥差异;

楼主:
谢谢。我又试了下,让STM8不停地发字符8,结果Comdebug收到的是字符8,但WinXP超级终端收到的一直是笑脸字符(我打不出来,抱歉)。由此我怀疑是超级终端的字符编码集设置问题,可是我把超级终端提供的编码集都试了也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又试了下,让STM8不停地发字符8,结果Comdebug收到的是字符8,但WinXP超级终端收到的一直是笑脸字 ...

超级中断显示的ascii码。

楼主:
对。可是我应该怎样才能在超级终端里看到发送的字符'8'呢?

网友C:
还真没有设置过超级终端的字符编码集,同问

楼主(2015-06-04):
这两天用FT232RL做了个USB转虚拟串口,上述问题居然解决了...可还是不知道问题的原因,郁闷

网友D:
你助手发的是hex?

楼主:
对,hex。而且为了简化问题,避免数制转化出错因素,我用COMDEBUG发的都是9以内的数...

楼主:
我觉得我对USB的虚拟串口掌握得还是太浅,所以不知从哪个方向去查找问题。我STM8S003的程序功能是:如果接收到数字1,则点亮板上的LED;如果接收到的是除1以外的其他字符(比如2),则把这个字符(2)连续不间断地发送出去,同时LED闪烁。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1)用COMDEBUG能调试成功;
2)用Windows(XP)超级终端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目前感觉是否成功与代码的不同的代码表达方式有关(我知道这很奇怪);
3)我用VC++6.0写了个小程序,用的是Win32Port类(从一本书上弄来的串口类),理论上,向STM8写入2,则VC++程序应该收到连续不断的2。测试结果是循环用readbyte方式能正常地持续获得数字2(稍有滞后但总体正常),但用readbuffer读缓冲区就一直为空。这个缓冲区是Win32Port类的成员,应该与硬件无关。

我有点头大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查找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那个Win32Port类没有问题,因为之前公司一直在用这个类,没有问题,而且就是我写的VC++程序,只不过那时硬件不是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