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一下带负载能力低怎么办

楼主(2015-04-12):
小弟最近做点东西,跪求各路大神支招
有用到与非门、电压比较器、mos管等
常是想让他们在某个条件下,输出3.7V电压,可是达到预定输出要求(未接负载)后,街上一个3608升压芯片的in端,就会把这三个元器件的输出电压拉低到1.1到1.4V
恳请大神讲解怎么办

网友A:
没看懂楼主的意图:(
是升压到3.7V输出电压么?那输入电压是多少?首先要确认下升压DC-DC的负载能力

网友B:
上图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的意图
是升压到3.7V输出电压么?那输入电压是多少?首先要确认下升压DC-DC的负载能力 ...

简单来说 电池输出3.7v经过mos管输出的3.7v,接到升压芯片的in端,就变成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来说话

跪求稍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 电池输出3.7v经过mos管输出的3.7v,接到升压芯片的in端,就变成1v了。。 ...

那是你MOS管电路部分接的有问题吧

网友C:
确定前面输出电路部分没问题的话考虑中间加个带载能力强的放大缓冲下。